谁熟悉这款PE 17 Parametric EQ?

楼主(2022-02-05):
谁熟悉这款均衡器? PE 17 Parametric EQ。是正规音频大厂的产品吗?
想买一个好一点的参量式均衡器,怕踩雷

网友A:
这明显是五路话筒卡拉OK输入器,看参数明显有话筒600欧,每一路有电平控制,音调,混响,五路一模一样,如果是均衡器,每一路都不同,而是由低到高升级,最简单方法你看一下后部接口,如果五路输入,绝对是卡拉机

网友A:
这不是均衡器,这是多路卡拉OK输入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均衡器,这是多路卡拉OK输入器

是均衡器是均衡器是均衡器

网友B:
5段参量均衡,这个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段参量均衡,这个也可以。

您说这个也可以具体是指什么?查不到具体指标参数,比如信噪比和失真度等。
我感觉这个5个相同模块都能覆盖全部音频,调整起来应该会非常的灵活,应该能对需要调整频响实现精细的调整。

网友C:
这东西一般都是买一对的,立体声,其实软件也能完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这个也可以具体是指什么?查不到具体指标参数,比如信噪比和失真度等。
我感觉这个5个相同模块都 ...

ranecommercial.com/legacy/pdf/old/pe17dat03.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ranecommercial.com/legacy/pdf/old/pe17dat03.pdf

谢谢您了!看指标还是很不错的,不知道实际使用情况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一般都是买一对的,立体声,其实软件也能完成,

我知道的参量式EQ软件都是音频编辑软件的一个模块,有没有可以单独使用的?比如用电脑播放视频,或看网上的视频,对音频进行EQ处理后输出给有源音箱,替代这个硬件的参量式EQ.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的参量式EQ软件都是音频编辑软件的一个模块,有没有可以单独使用的?比如用电脑播放视频,或看网上 ...

用声卡插件可以实现各种处理功能也包括参量均衡器图示均衡器还可以任意路由,就是玩起来比较麻烦。千元以内硬件实现买个DSP KTV处理器或者汽车音响DSP都行,最适合的是音箱处理器好的偏贵便宜的还不如买个KTV前级实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五路话筒卡拉OK输入器,看参数明显有话筒600欧,每一路有电平控制,音调,混响,五路一模一样,如 ...

是均衡,是5路频点可调,Q值可调,的均衡,没见面板上写着EQ 吗,你再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均衡,是5路频点可调,Q值可调,的均衡,没见面板上写着EQ 吗,你再看看。

注意下,每一路都有电平调节,高低音调节,和混响,那开关就是混响开关,如果是均衡器,没必要五路电平分别调节,实际那英文说明,已经有MAX(麦克风)600欧栏目,也就说是话筒输入信号,而不是线路输入,二者差上百倍,最好的终结争论就是拍一下背面接口

网友:
而且这莱恩公司,就是卡拉OK生产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下,每一路都有电平调节,高低音调节,和混响,那开关就是混响开关,如果是均衡器,没必要五路电平分 ...

网友:
功能好到无得弹!有了它,叫卖魚肉档的破锣沙声老汉,都可以变为森林湖边的树上小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一般都是买一对的,立体声,其实软件也能完成,

乐器,音乐声源,一般都应保持原貌,除非如早期单个铝带话筒录整个管弦乐队时,大低音提琴又排到末排,这样

才要用EQ,把大低音提琴拉近,配平因距离的不当做成的频响失当.其他如混响,Q值,是不允许调,一调音乐就模

模糊糊了.

所以这机器只用于人声,没必要立体声,或许每话筒一部最佳,有某个歌者那天声沙了,可以帮他〔她〕把〝沙〞

的频谱部减弱抹平,使演出成功完美!

网友:
看看这个文档

Rane PE17.pdf

楼主:
谢谢了!
这个问题在YRADIO超级版主的帮助下已经完美解决了,再次感谢YRADIO超级版主的准确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