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电视Lu42K1指示灯不亮,三无,电源板如何接假负载?

楼主(2022-02-05):
如题,学习维修一台海尔液晶电视Lu42K1  ,故障现象:三无, 据用户说,正常情况接入220v电源线后, 电视的蓝色待机指示灯应亮,然后按下电视正面右下角的电源键,电视应有图像显示。
但现在接220V电源线后, 蓝色待机灯都不亮,
我先还怀疑是  电视正面右下角的电源键 坏了,只用更换 电源键就可以修好。

但拆机后,发现  220v电源线    不经过电源按键,  直接到达 电源板,
我量电源板上最大的电容,电压直流390V,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电容量不是直流310V? 我不知如何修理了?
请问各位老师,这个电源板如何接假负载?接在哪?
电源板上标识:BA13835EKB-5150
电源板有不干胶贴,不干胶贴上印有:94001177A11J98G3086
百度搜“94001177A”,有搜到  海尔L32R1B L32R1 LK37K1电源板JSK4228-050A 94001177A
百度搜“jsk4228-050a电源” ,迅维网论坛搜“lu42”,搜到  一个贴子“1177A电源原理与维修”
搜到一个贴子“#原创新人# 海尔LK47K1 47寸液晶电视 故障维修记录  ”

百度搜“lu42k1无显示”, 搜到一个贴子“ 海尔LU42K1液晶彩电电源板维修实例 ”,
海尔LU42K1液晶彩电电源板型号为JSK4260-050,电源板编号为0094000731。电源板元件分布实物图解和简单工作原理见图1所示,多数元件被散热片覆盖,电路组成方框图见图2所示。集成电路采用FAN7530+ICE3B0565+L6599组合方案,输出+5VSB、+24V、+12V电压。开关机采用控制PFC和主电源驱动电路VCC供电的方式。通电后副电源首先工作,输出+5VSB电压,为主板控制系统供电,红色指示灯亮。遥控或键控开机后,PFC电路和主电源工作,输出+24V、+12V电压,为主板和背光灯板供电,整机进入开机状态。该电源板还应用于海尔LU42K1、L40R1、LB37R3、、L42R1、H32E07等液晶彩电中。

我有点奇怪,难道说,海尔LU42K1液晶电视还会有2种不同的电源板,我要修理的电源板编号:94001177A11J98G3086 (JSK4228-050A)
另外还有一种电源板编号:0094000731(JSK4260-050)
我考虑如果是电源板坏了,我直接在网上买一块电源板 更换,在淘宝搜“海尔Lu42k1电源板”,搜到    “测好原装海尔L42R1/R3/LU42K电源主板-JSK4260-050A 0094001176B

   但我电视上编号是:94001177A   能与0094001176B  直接代换吗?

我百度搜“海尔电视LU42K1指示灯不亮”,    搜到一个视频“42寸海尔液晶电视指示灯不亮也不开机,拆这个零件换掉就可以了”   好看视频
测电源板上输出5V处,实测只有1.3V,    输出24V处 也无电压
这个视频的2分20秒说,维修这个海尔42寸液晶电视的电源板,要先接一个假负载,但没有详细说明假负载接在哪?如何接?
这个视频说是 安装在散热片上的, 三脚元件,双向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 sbr20200f 坏了,
把310V电容放电后测元件管脚的电阻值是否短路(双向都有阻值不正常,正常时应不通)
更换了这个三脚元件,用 20AU15  进行更换,修好了。

我考虑如果是电源板坏了,我直接在网上买一块电源板 更换,
我在淘宝搜“94001177A”,搜到    原装海尔L32R1B L32R1 LK37K1电源板JSK4228-050A 94001177A
请问各位老师,这个淘宝商品上没有写海尔42寸  Lu42K1 ,这块电源板能直接在42寸液晶  Lu42K1 上使用吗?
     这块 电源板怎么淘宝上还有两针与三针的区别?

淘宝搜“JSK4228-050A”,搜到    “全新海尔LK37K1   LU32K3  LB32K3   LU37F3电源板JSK4228-050A直接上机”,但没有写能适用于LU42K1
  有人在淘宝评价中写“不是原装板,是万能板,改装板”
请问各位老师,  这种电源板如果用万能板,能直接代换吗?   还是说,买拆机的电源板,会比较好?

网友A:
PFC并联开关电源电路,把全桥整流后的300V电压提高到380—400V,。。PFC的英文全称为“Power Factor Correction”,意思是“功率因数校正”
海尔电视Lu42K1指示灯不亮。查查付电源,,,,液晶电视电源板中,副电源为主电源CPU控制系统提供5V供电。。。。有电压直流390V,估计主电源板不坏。电源板直接通电。不用接接假负载。

网友B:
先确定副电源是否正常再说吧。

网友C:
把板子拍全裸照片然后发给卖家核实,应该能买到代替品.最好是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C并联开关电源电路,把全桥整流后的300V电压提高到380—400V,。。PFC的英文全称为“Power Factor Correc ...

很感谢老师这么快就给我回复指点了!  老师指点我的知识  让我受益非浅!

老师说,我这台海尔液晶电视 Lu42K1  的 电源板   可以直接通电,不用接假负载。这个电源板的副电源如何检查?有没有详细检查步骤,想麻烦老师继续指点!谢谢!

请问是真的吗?  我如果直接把这台电视的电源板从电视中拆出来,测量次级的5V电压,不会造成 电源板损坏吗?

   我看的《开关电源原理与维修》书上写的是, 开关电源维修时都要加假负载,防止负载轻载时,对开关电源造成损坏。

为什么这个电源板维修时,不用接假负载?

我百度搜“海尔电视LU42K1指示灯不亮”,    搜到一个视频“42寸海尔液晶电视指示灯不亮也不开机,拆这个零件换掉就可以了”   好看视频
测电源板上输出5V处,实测只有1.3V,    输出24V处 也无电压
这个视频的2分20秒说,维修这个海尔42寸液晶电视的电源板,要先接一个假负载,但没有详细说明假负载接在哪?如何接?
这个视频中,  维修师傅 用一个灯泡当假负载,

今天是大年初五,祝老师新年快乐!  虎年吉祥!

网友D:
根据楼主提供信息,该首先解决5V启动电源故障,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副电源是否正常再说吧。

感谢老师这么快就给我回复指点了!

请问老师,这个电源板的副电源如何检查?有没有详细检查步骤,想麻烦老师继续指点!谢谢!

我如果直接把这台电视的电源板从电视中拆出来测量电压,用不用加假负载?测量次级的5V电压,

今天是大年初五,祝老师新年快乐!  虎年吉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楼主提供信息,该首先解决5V启动电源故障,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感谢老师这么快就给我回复指点了!

请问老师,这个电源板的5V启动电源如何检查?有没有详细检查步骤,想麻烦老师继续指点!谢谢!

我如果直接把这台电视的电源板从电视中拆出来测量电压,用不用加假负载?测量次级的5V电压,

今天是大年初五,祝老师新年快乐!  虎年吉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板子拍全裸照片然后发给卖家核实,应该能买到代替品.最好是拆机的.

感谢老师这么快就给我回复指点了!

请问老师,这个电源板的副电源如何检查?有没有详细检查步骤,想麻烦老师继续指点!谢谢!

我如果直接把这台电视的电源板从电视中拆出来测量电压,用不用加假负载?如果不加假负载,这块电源板会不会损坏?测量次级的5V电压,

今天是大年初五,祝老师新年快乐!  虎年吉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这么快就给我回复指点了!

请问老师,这个电源板的5V启动电源如何检查?有没有详细检查步骤 ...

测电源板上输出5V处,实测只有1.3V, 先检查输出滤波电容。。因为这台LCD液晶电视。至少也十年以前的,滤波电容有可能,不行了。。。再看看其他滤波电容。有没有鼓包。。。。。换掉,说不定有惊喜。。。
完全可以直接把这台电视的电源板从电视中拆出来测量电压,不用加假负载,测量次级的5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源板上输出5V处,实测只有1.3V, 先检查输出滤波电容。。因为这台LCD液晶电视。至少也十年以前的,滤 ...

感谢老师一直在给我耐心地回复指点!  我在网上查到了老师指点我的知识,  PFC并联开关电源电路

我还没有检测  这台海尔电视Lu42K1  电源板的输出5V处,  只是看到 维修视频中有老师讲解维修知识时, 搜到一个视频“42寸海尔液晶电视指示灯不亮也不开机,拆这个零件换掉就可以了”   好看视频
测电源板上输出5V处,实测只有1.3V,    输出24V处 也无电压

老师指点我说,修这台海尔电视Lu42K1 的电源板,不用加假负载。  我百度搜索液晶电视的电源板维修要加假负载吗”
搜到一个贴子,“液晶电视开关电源维修接假负载的方法 ”

在维修开关电源时,为区分故障出在负载电路还是电源本身,经常需要断开负载,并在电源输出端(一般为12V 或者24V)加上假负载进行试机。

之所以要接假负载,是因为开关管在截止期间,储存在开关变压器一次绕组的能量向要二次侧释放,不接假负载,则开关变压器储存的能量无处释放,极易导致开关管击穿损坏。一般选取30~60W/12V的灯泡(汽车或摩托车上用)作为假负载,优点是直观方便,根据灯泡是否发光和发光的亮度可知电源是否有电压输出及输出电压的高低。

为减小启动电流,也可采用30W的电烙铁作为假负载或大功率600Ω~1kΩ电阻。对于大部分液晶电视,其开关电源的直流电压输出端大都通过一个电阻接地,相当于接了一个假负载,因此,对于这种结构的开关电源,维修时不需要再接假负载.
   假负载24伏接40瓦36伏灯泡,12伏接20---47欧10瓦电阻,ON\OFF用1--2K电阻。

我百度搜索“液晶电视的电源板维修要加假负载吗”     搜到一个视频: 家电维修:液晶电视,电源板接假负载的方法,来看看吧        好看视频

  搜到一个视频:
新手篇—看图学习维修液晶电视(上) 第7页
PFC功率因数校正电路
    液晶电视机电源板与CRT电视机电源板的最大区别,就是增加了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用于升压斩波(Boost),提高了电网电压的利用率,减小了电磁干扰EMI,增加了电磁兼容性EMC。   由于桥式整流器BD1电压与大电感L1上的电压同时向负载供电,输出电压高达+375~+400V。当电网电压为220V时,此电压值为+380V,所以,俗称PFC输出电压为+380V。

新手篇—看图学习维修液晶电视(上) 第8页

4.2.3电源板的检修原则及案例
(1)电源板的检修原则
    液晶电视机的电源板检修有如下九个原则。
    ①弄清单元电路的工作顺序为了节能,液晶电视机电源板上的单元电路投入工作的顺序有先后之分,且前面单元电路正常工作是后面单元电路启动的前提。其工作的先后顺序为:EMC电路→副电源→PFC电路→小信号电路供电电源→背光升压板供电电源。
    电源板接通电源后,EMC电路副电源(待机电源)就开始工作,输出+5VS电压给主信号处理板上的CPU, CPU开始接收处理用户指令。
    当按开机键后,主板上的CPU输出开机指令,PFC电路开始工作,将+300V脉动直流电压转换成正常的+380V直流电压后,启动小信号电路供电电源工作,形成+12V等直流电压,启动主信号处理板上的电路全面工作,对小信号电路供电电源形成一定的负载,小信号电路供电电源的工作电流增大,此电流流过PFC电路的PFC储能变压器初级,会在PFC储能变压器次级形成相应的感应电压,经整流滤波形成相应的直流电压,作为启动背光升压板供电电源的启动电压,启动背光升压板供电电源开始工作,输出+24V电压,至此电源板上的电路全面工作。

    ②独立电源板维修时需模拟工作条件维修时,电源板接口的开/关控制脚,与+5VS电源输出端之间接入一只2 kΩ左右的电阻,或接地短路,就可模拟对电源板提供开机、关机指令。
    在电源板+24V输出端与GND脚接一只电动自行车的36W灯泡作假负载,或在+12V输出端与GND地端接一只摩托车灯泡作假负载。
    ③根据保险管状态初步划分故障范围如保险管完好,通常PFC校正电路中的开关管等没有失效。再测量100~330μF/450V大电解电容对地是否存在短路,有几十千欧以上充电电阻,表示电容没有击穿。
    如果保险管损坏,需重点考虑保险管后级的下列器件击穿、漏电:压敏电阻、桥式整流器、PFC管、电源开关管或模块、100~330μF/450V大滤波电解电容。
    ④关注靠近发热元件的电解电容由于主信号处理需要的供电电压都比较低(+12V,+5V),但对电源的滤波效果要求比较高。对于使用时间长的一些机子如出现刚开机一亮即灭,或者是平时开机工作时画面轻微的忽明忽暗现象,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就极有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造成,应重点查滤波电路,主要是靠近发热元件及固定散热板的电解电容,也可用外接电容并上去试机。
      另外,如果接入假负载后,电源输出电压反而上升,多属于电源滤波不好引起的。
    ⑤开机前看主要器件有无外在损坏状要查看器件有无炸件、烧焦,对于模块、电解电容还要看有无鼓包现象,如有任意一种情况,应先更换并把相关的器件全部都测量一遍。建议更换所有损坏器件后试机时,最好在电源板的220V输入电源串入一只220V/100W灯泡,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再次炸件,也不影响电源板的工作。
      ⑥手不能触及高压高温区域电源板上,贴有黄色三角形标记的散热片以及散热片下面的电路,均为热地。严禁直接用手接触,注意任何检测设备,都不能直接跨接在热地和冷地之间。
      ⑦修背光灯升压板供电电源时需先测+380V测试点一般选择在最大电解电容100~330μF/450V两端。如果为+375~+400V正常值,则表明PFC电路工作正常;如果测得电容两端电压为+300V,说明PFC电路未工作,应重点查PFC模块及启动电压供给电路。
    遇背光灯升压板供电电源能力差时,也要先测一下PFC电路输出的380V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问题就在背光灯升压板供电电源的电源厚膜上,通常是电源厚膜带载能力差引起。
    ⑧代换器件电源板输出的+24V或+12V电压其电流较大,对整流二极管要求较高,一般采用大功率肖特基二极管,不能用普通的整流二极管替换。
    ⑨注意事项断电后,电源板上的100~330μF/450V大电解电容,仍可能存有+300V以上高电压,强烈要求对这个电容放电后,才对电源模块上器件触摸、电阻法测试、拆卸,否则会造成触电、损坏万用表、损坏器件、扩大故障范围等不良后果。

网友:
提示一下,如果脱开负载,电源板加电后有5V电压,那么故障就不在启动电源部分,重点检查主电源或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一直在给我耐心地回复指点!  我在网上查到了老师指点我的知识,  PFC并联开关电源电路

我 ...

你现在不用管,接不接假负载的问题,12楼说得对。。。(如果5伏电源不修好、其它电源都开不开)先把5伏电源。修好了再说。先量一下付电源部分有没有坏的零件。没几个零件。在看一下5伏付电源、输出是不是一路电压8伏左右电压。如果是。。。请直接找个5伏2安以上的手机充电器。接到主板5伏端口、试一下、正负.不要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不用管,接不接假负载的问题,12楼说得对。。。(如果5伏电源不修好、其它电源都开不开)先把5伏 ...

非常感谢老师一直在给我耐心仔细地指点!

我的基础知识太差了,老师昨晚回复我贴子中讲到的知识,我一下理解不了,所以昨天,今天我都在查找相关的资料,想学习老师贴子中说的知识,一点点理解。

老师为了让我理解,还专门查找了  海尔液晶电视LU42K1  电源板的实物图,光这个电源板的实物图就不好找,让老师费心了!
         老师还专门在  电源板的实物图上,标识出了   5V输出   相关的电子元件所处位置图,  谢谢老师!

老师找的电源板是:  JSK4228-050

我在淘宝搜“海尔LU42K1电源板”   ,搜到的   大多是:  JSK4260-050A   0094001176B
   只有一个淘宝店名“金锋液晶配件”,商品介绍写的是    电源板      JSK4228-050A

我不知道   JSK4260-050A  与   JSK4228-050A 有没有什么区别?
我有点奇怪,难道说,海尔LU42K1液晶电视还会有2种不同的电源板,我要修理的电源板编号:94001177A11J98G3086 (JSK4228-050A)
另外还有一种电源板编号:0094000731(JSK4260-050)
我要修理海尔电视LU42K1的电源板上标识:BA13835EKB-5150
我要修理海尔电视LU42K1的电源板有不干胶贴,不干胶贴上印有:94001177A11J98G3086

  老师说,脱开负载,不加假负载, 检测电源板加电后有没有5V输出电压,如果没有5V电压,那么故障就不在启动电源部分,重点检查主电源或负载

先修好5V电压,量一下付电源部分有没有坏的零件。没几个零件。

老师说的“在看一下5伏付电源、输出是不是一路电压8伏左右电压。”
  我的理解,老师是不是说, 如果没有接负载的情况时,  5V电压输出处,空载检测时应是8V左右的电压?

如果是。。。请直接找个5伏2安以上的手机充电器。接到主板5伏端口、试一下、正负.不要接反。。。。
  我的理解,老师是不是说,如果  5V电压输出处,空载检测时是8V左右的电压,说明电源是好的,  是负载有短路(负载就是电视中的另一块电路板,电视的主板有短路情况?(电视上带视频,音频输出口的电路板?)

我搜到一个贴子:海尔液晶电视电源板故障判断和检修
给电源板通电(注意安全),用电压表测量交流输入220V是否正常,整流桥输出(或大电解的电压)是否达到380V(上下浮动不大也是正常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检查5VSTB是否有输出;
A、若正常:将电源板各输出电压对应接负载,可以检测24V、12V、16.5(18)V电压是否正常(如没有负载工装,可用镊子直接将5V和ON/OFF脚短接(注意安全),然后测量24V、12V、16.5(18)V电压是否正常输出;
B、若不正常:要重新检测5VSTB输出电路,对振荡器芯片电路检查:检查芯片VCC(一般为8.5V~14V),启动脚(一般为4.3V)电压是否正常,排除振荡器电路的问题后确认5V输出是否正常,若正常,重复A项检查。

4、如果5VSTB电压正常,其它没有输出,先检测ON/OFF脚是否为高电平。
A、如果ON/OFF脚为高电平:要检测24V/12V/16.5(18)V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部分,对重要元件检查是否短路损坏,如初级的MOS管,该类MOS管的D极与G、S极的阻抗在500和1300左右;
B、如果ON/OFF脚为低电平:重新检测ON/OFF脚的电路是否完好。

二、电源常见故障分析方法

故障板通电检查前,先排除是否有保险丝开路,半导体器件短路问题,以免造成二次损坏,搞不清楚开始的损坏原因。

1、不通电,现象是没有5V输出,遥控灯不亮,检查电源连接线和待机电路:保险丝、5V肖特基、整流桥、MOS管等;

2、不开机,现象是有5V输出,遥控灯亮,但是本遥控不开机,12V、24V无输出,这种情况看一下肖特基引脚处有无输出,在判断是否有初级损坏问题,芯片的供电有没有,驱动输出是否有,可以摘除过压、欠压保护等保护电路查找原因。

3、保险丝开路,记录清楚是否仅仅更换保险丝即可正常工作,还是后端半导体短路造成,这对于分析整改电源板很重要。

我百度“海尔液晶电源板0094001177A”,  搜到一个贴子:0094001177A JSK4228-050原理图.pdf
海尔液晶电源图纸汇集百余张  chinadz  大众电子网  作者:南召修电视

主要是我要看电源板的原理图,才能知道,如何修理? 以及检查哪些元件?总结经验,为什么要检测这些元件。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把这个电源板的原理图PDF文件上传到网站,只有用图片的方式上传,麻烦老师看一下

网友A:
我搜到一个贴子:海尔液晶电视电源板故障判断和检修
给电源板通电(注意安全),用电压表测量交流输入220V是否正常,整流桥输出(或大电解的电压)是否达到380V(上下浮动不大也是正常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检查5VSTB是否有输出;
A、若正常:将电源板各输出电压对应接负载,可以检测24V、12V、16.5(18)V电压是否正常(如没有负载工装,可用镊子直接将5V和ON/OFF脚短接(注意安全),然后测量24V、12V、16.5(18)V电压是否正常输出;
B、若不正常:要重新检测5VSTB输出电路,对振荡器芯片电路检查:检查芯片VCC(一般为8.5V~14V),启动脚(一般为4.3V)电压是否正常,排除振荡器电路的问题后确认5V输出是否正常,若正常,重复A项检查。

4、如果5VSTB电压正常,其它没有输出,先检测ON/OFF脚是否为高电平。
A、如果ON/OFF脚为高电平:要检测24V/12V/16.5(18)V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部分,对重要元件检查是否短路损坏,如初级的MOS管,该类MOS管的D极与G、S极的阻抗在500和1300左右;
B、如果ON/OFF脚为低电平:重新检测ON/OFF脚的电路是否完好。

你找到的这个帖子,几乎就是维修电源板的方法。。。。。

更正一下。你这电源板的付电源、也叫SB电路,输出就是5伏。空载也是5伏、我因为没找到电路图、因为有些付电源输出是
8伏。通过一个三端稳压块。稳压成5伏。。。

咱们先分析一下您这块电源板。。整流桥输出(或大电解的电压)有380V。所以主电源可能没有坏。您主要检查付电源、SB5V。先查查5伏.滤波电容。
在量一下那三个启动电阻。(每个电阻、阻值为几百K)如杲有一个断开。就会造成5伏没有输出.如果还没有SB5伏输出。
把电源板和主板的24V、12V、16.5伏都接好。。。。。。直接找个5伏,1安以上。最好2安的数码产品充电器。直接代替5伏SB电源。
查一下画圈的另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搜到一个贴子:海尔液晶电视电源板故障判断和检修
给电源板通电(注意安全),用电压表测量交流输入2 ...

感谢老师一直在给我耐心,仔细地回复指点!

我把我在修理中遇到的疑惑向老师继续请教后,老师  仔细看完我发的回贴和贴子中的电路图,又给我回复指点!   谢谢老师无私的帮助!

这台电视, 海尔液晶电视LU42K1 ,在别人家中

我打算把这台电视的电源板,从电视中拆出来,拿到自己家中检修, 如果修理后能检测到输出电压正常,我再拿到别人家中装到电视中。

如果我在修理中再遇到问题,再来向老师请教!

谢谢老师无私的帮助我!  老师在过年期间总在给我耐心指点,深表感谢!    祝老师虎年快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一直在给我耐心,仔细地回复指点!

我把我在修理中遇到的疑惑向老师继续请教后,老师  仔细看 ...

应该的。。。。。。。就佩服你这锲而不舍的精神。为你点赞。。

补充一下,,,,

把电源板。找个手机充电器直接接在付电源输出端。电压正常后。找个5K电阻。短接十5伏、PS-ON。如果电源板正常。12V  24V  18V 就有输出电压了。。可不接假负载。也可以找点5W 12-48伏左右汽车灯泡或电动车灯炮。接到12V 24V输出端....

网友:
乱七八糟的啊。。。。。你这个机器肯定不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记号!!也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不用管,接不接假负载的问题,12楼说得对。。。(如果5伏电源不修好、其它电源都开不开)先把5伏 ...

很感谢老师一直在给我耐心地回复指点!

老师为了让我能更清楚的理解老师教授的知识,  还专门在这个贴子的13楼(贴子的第1页)给我贴出了   电源板 J4228-050 的实物图片,及相关的文字说明

我当时还觉得奇怪,我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老师发给我看的这个资料。
后来,我 百度搜“海尔LU42K1液晶彩电维修手册”,才查到,  老师告诉我的这个知识, 让老师费心了,老师为了让我理解,在网上也花了不少的时间查我说的这款海尔液晶电视的维修资料。
这是海尔官方写的  信息本部彩电培训体系列手册
型号:LU42K1  机芯:MST6M69
家电维修资料网www.520101.com

我把这台电视的电源板,J4228-050A,  从电视中拆出来,拿到自己家中检修,
检测电源板待机电源+5VSB  电压输出端, 发现  电压在 3.2~5伏之间波动 ( 待机电压 5V电压不稳)

①我觉得这个待机电压5V不稳,可能就是电源板存在的故障,但我还不敢肯定,因为我是单独把电源板从电视上拆出来,没有接主板(没有接负载)。请问老师,电源板没有接主板时(没有接负载时),这个待机电压5V不稳,是否正常?

老师说,如果5V待机电压正常,找个5K电阻。短接十5伏、PS-ON。
我没有找到5K电阻, 只找到2K电阻,网上  也有说,独立电源板维修时需模拟工作条件维修时,电源板接口的开/关控制脚,与+5VS电源输出端之间接入一只2 kΩ左右的电阻,或接地短路,就可模拟对电源板提供开机、关机指令。

我把    2K电阻,接在  电源板 输出接口CON3的7脚(ON/OFF脚)  与  电源板 输出接口CON5的1脚(+5VSB脚)
此时,再测量 +5VSB脚,电压稳定下来了,为5.07伏, (没有用2K电阻短接十5伏脚、ON/OFF脚时,电压在 3.2~5伏之间波动 ( 待机电压 5V电压不稳)
测量ON/OFF脚电压为 3.2V,   24V电压脚电压为24.2V,    12V电压脚电压为12.1V,

我打算修理待机电压5V不稳的故障, 首先考虑  5V电压输出端附近的电解电容,  老师在圈纸中标出的2个电解电容CS26 、  CS27
从外观来看,  整个电源板上 电解电容 没有鼓包,外观没有损坏!
2个电解电容CS26 、  CS27  都是  680uF/16V ,怀疑是  电解电容老化
我没有 680uF/16V 电解电容, 找到一个 1000uF/16V电解电容,我将这个电容并联在  CS27 电解电容上,但+5VSB脚电压仍在 3.2~5伏之间波动

我不知如何修理了?电压不稳,不可能是3个启动电阻坏了吧?(如果没有5V电压,可能是启动电阻坏)
网上搜,有人说  反馈电路有问题(光耦、三端稳压器TL431、开关管、有可能性能不良 或电容漏电,),
但这种电子元件性能不良,不太好检测呀? 如果电子元件坏了(短路或开路),好检测。
如果输出电压不稳,我真的觉得好难修, 想麻烦老师继续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的。。。。。。。就佩服你这锲而不舍的精神。为你点赞。。

补充一下,,,,

还想请问老师, 这台电视机的待机指示灯,是220V电源线接入后,就应亮的吗(不受主板控制)?

还是说,这个待机指示灯 受主板的控制,  如果电视正常工作了,待机指示灯会不亮或变成另一种颜色发光(双色发光二极管)
如果电源板的待机电源+5V不稳 (电压在 3.2~5伏之间波动),主板无法正常工作,主板就不能输出控制信号,待机指示灯就不亮

我在
海尔LU42K1液晶彩电维修手册”,没有找到   待机指示灯的 供电线路
这是海尔官方写的  信息本部彩电培训体系列手册
型号:LU42K1  机芯:MST6M69

老师在  海尔LU42K1液晶彩电维修手册   中看到了 待机指示灯的电路吗?

网友A:
电源板上待机电源+5VSB  电压输出端  直接与 电源板ON/OFF脚  短接,有没有什么危害?(为何网上查到的资料,都说用 5V电压通过1~2K的电阻   与  电源板ON/OFF脚 相连)
回复。。。。没有什么危害。1--50K都能启动。本身电源板上就有这个贴片电阻。是几十K以上。

这种判断 电源板好坏的方法,是否证明了 电源板的确是坏的?(还会不会是电源板故障导致的三无?)
回复,,,我记得你说那个电源板。指示灯不亮,量5伏电压不是1.7伏吗??怎么又成了电压在 3.2~5伏之间波动。可以查一下启动电阻或换一个启动电容。或找个数码产品的5V2A直接代替。。。。。在量一下主板上5V转换1.25V(内存)3.3v(主芯片)正常吗。检查一下开机按健。再考虑换主板。。。

④淘宝上搜索主板型号 “0091801237D”,搜到一些,但有的商品介绍写有:要对应屏号, 请问各位老师,我对应的屏号是V420H1-L15
这个可以直接找店家解决。多拍几张照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上待机电源+5VSB  电压输出端  直接与 电源板ON/OFF脚  短接,有没有什么危害?(为何网上查到的资料 ...

为有这样热心的网友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有这样热心的网友点赞。

应该的。。。

楼主(2022-09-23):
引用 网友A:
我搜到一个贴子:海尔液晶电视电源板故障判断和检修
给电源板通电(注意安全),用电压表测量交流输入2 ...

老师您好!

在老师的指点下,我已修好这台液晶电视的电源板+5V待机电源不稳的故障,是集成块IC6 引脚8外的C22 电解电容  可能有漏电,但万用表量不出来电解电容漏电,换了这个电解电容,电源板就修好了,

有老师以前指点过我,   先测一下主板24V接口和12V接口对地阻值
这台液晶电视的电源板我买了,主板我也买了。
电源板后来在各位老师的指点下,我也修好了,  我换上淘宝买的液晶电视主板MST6M69GL-HAIER   0091801237D  V1.5   量主板上24V对地阻值,发现为0
我拔掉电源板上24V供电电缆,再量主板上24V对地阻值,仍为0,  不对呀?
再查,主板上24V电缆上供电24V电缆相连,
搜到网上一个视频 “海尔液晶指示灯闪不开机,所有电压输出跳变,一招制敌绝不含糊”    ,  可拔掉高压板供电电缆,再开机观察

我拔下高压板供电电缆,拆出液晶电视上指示灯灯板,发现通上220V电后,指示灯亮蓝灯,这是正常的。

这台液晶电视故障现象:海尔液晶电视Lu42K1指示灯不亮,三无,

现在发现  三无  故障 ,是高压板故障导致的!

海尔液晶电视Lu42K1的高压板型号:    高压板上 电源接插口+24V与地阻值为0,如何修?

高压板上有2个纸贴的标签,其中一张纸标签上写:K$27-D029470-L$LSB930K04MR  01B
                                                                                      I420H1-12A-L001B

  另外一张纸标签上写:VIT70079.00-L$L8B929D0  06N   0L3

问题①我在淘宝搜此高压板型号 VIT70079.00  ,有创维,海信等品牌电视也采用这种高压板,我必须买海尔高压板吗?其它品牌电视用高压板我能用吗?                   如果我在淘宝买这款液晶电视的高压板, 如何检测在网上买到的这块高压板是不是好的?

               高压板纸标签上写:     I420H1-12A-L001B  是什么意思? 是指的屏号吗?   海尔液晶电视Lu42K1的对应屏号V420H1-L15

问题②我不知道高压板24V与地阻值为0,会否损坏主板?如何判断此时主板是好的?还是坏的?会否损坏电源板?

问题③高压板上4个电解电容,正反向测量4个电容正、负极引脚阻值全为0,如何维修高压板?如何判断高压板维修后,单独检测高压板的好坏?

问题④高压板上4个电解电容,都是390uF/35V,我没有此型号电解电容,我现有470uF/35V, 直径10mm*高13mm,能在此处直接代换吗?还是必须买原型号电容?

想请老师移步到我新发的贴子,给我指点!感谢!: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36318-1-1.html
如何维修液晶电视高压板?海尔高压板VIT70079.00接插口24V对地短路

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