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gu盘继续做

楼主(2022-02-05):
上次做128gu盘翻车了,这次继续上次的芯片,把它开出来别浪费了。看看今天能不能成功。
如果坛友有坏固态硬盘别丢了做几个u盘还可以继续使用的。

镁光nw388

镁光nw388

缺一个ce

缺一个ce

扔了实在可惜,看看能不能开出来

扔了实在可惜,看看能不能开出来

按步骤依次进行,密码0000

按步骤依次进行,密码0000

调整为一通道2ce或者2通道1ce都可以这样只能开出一半容量

调整为一通道2ce或者2通道1ce都可以这样只能开出一半容量

开始碰碰运气了,903只支持1,2,4,8ce双通道,

开始碰碰运气了,903只支持1,2,4,8ce双通道,

这样就算成功了,插拔一下看看能不能用了

这样就算成功了,插拔一下看看能不能用了

速度还行吧,毕竟只有2ce

速度还行吧,毕竟只有2ce

还不错,可惜了,又亏了

还不错,可惜了,又亏了

楼主:
把资料都装上试试

网友A:
是在什么系统运行?很好,可共享量产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什么系统运行?很好,可共享量产软件吗?

win系统都可以,需要软件加我QQ发你,QQ发文件方便

楼主:
已发送,注意查收

网友A:
解压后运行没反应,是否那几个软件也要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压后运行没反应,是否那几个软件也要安装?

怎么会?不需要安装,解压后直接运行exe文件就可以,可以加我qq993876825,相互探讨

网友A:
插入坏或好的U盘都没反应,难道还认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坏或好的U盘都没反应,难道还认机?

家我QQ发你个检测软件,能不能确定是903主控,不是903当然检测不到

网友A:
哦,老U盘可能不是903主控。算了,不搞了,还是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老U盘可能不是903主控。算了,不搞了,还是谢谢您。

有兴趣可以自己玩下,下载个芯片精灵,看看什么主控,然后下载对应的量产软件就可以

网友:
903的话,win10 中也可以的

楼主:
软件应该都可以支持

网友B(2022-03-07):
有个240G的ssd不认盘了,可以重新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240G的ssd不认盘了,可以重新开吗?

可以,看看什么主控,有需要看我签名联系方式

网友C:
楼主,我小米6手机坏了,能把那个存储芯片利用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小米6手机坏了,能把那个存储芯片利用起来吗?

可以,看看什么芯片,脚位,卖个板子装上量产就可以,我没有那种值锡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看什么芯片,脚位,卖个板子装上量产就可以,我没有那种值锡网

我拆开看是这两个 芯片,百度上也找不到数据。

网友:
有个拆机120gssd,读写时快时慢,前几天当移动硬盘转资料,拷了20多g进去,突然卡住了。拔掉重新插usb就不认盘了,欲哭无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