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支电子管,请高手帮我看一下。

楼主(2022-02-05):
小七脚电子管没有字,不知道这是指什么管?功能是什么?大八角那个管只用了四个角,不知道其功能是干什么的,型号上面都有。

网友:
第二个好象是光敏电阻

网友:
第一个是不是晶振

网友:
第一个好像是晶体?

网友A:
第二图可能是湿敏电阻器【误认为是湿敏】,上面的4个管脚分别是电阻体引出脚,与加热器引出脚。你用表量一量就知道了。

网友:
第一个是低频晶振;第二个是紫外光敏电阻(用于燃气/燃油锅炉熄火检测)。

网友:
这都认出来,论坛高人多

网友:
晶振  光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图可能是湿敏电阻器【误认为是湿敏】,上面的4个管脚分别是电阻体引出脚,与加热器引出脚。你用表量一 ...

谢谢你,它的功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