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MF47的hFE档为什么可以是线性的

楼主(2022-02-05):
今天看了坛友布衣菜饭的关于指针表hFE标定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深受启发,该帖子论证了为什么hFE档是非线性的。
而有网友提出MF47是线性的,坛友布衣菜饭表示不理解。
我赶紧去看了一下我古老的MF55表,赫然发现hFE刻度却是线性的。
正好这两天我对MF47的电原理图研究得比较多,
于是下午研究了一下,
因为不研究清楚这个问题,
我可能再看我的MF55或MF47的时候,
必定如梗在喉,虽然我并不拿它测晶体管。
研究后,有一些心得,
觉得线性还是可以理解的。
下面我来探讨一下成果,
为什么MF47的hFE档可以是线性的。

楼主:
我就不画图了,直接借用坛友的图吧

楼主:
我论述的角度不一样,
所以上来的公式也和坛友布衣菜饭的不太一样,
不知道上楼的图中这个公式对不对。
如果是对的话,
那么:
由Ie=hFE*Ib+Ib,
知:hFE=Ie/Ib -1

楼主:
(这个矿石收音机的水印有时候很讨厌,嘿嘿)
上面就是我们要测量的hFE与我们实际测量的Ie之间的关系。
显然,这个无须列表数据比对,
正如坛友说的那样,它们之间是非线性的。
其中的Rb是基极偏置电阻,
VCC是电池电压,
Vbe是结电压,硅管取0.65,锗管取0.25,
R0是测Ie时等效电流表的电阻,
测量时,我们认为它们都是常数。
造成上式非线性的原因,
主要是分母的Ie*R0这一项,
如果没有这一项该多好,
显然是做梦。
但是,俗话说:
人是一定要有梦想的,
万一实现了呢。
这个梦想就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假如与分子相比,
分母中有一项非常小,
这一项完全可以忽略。
我们来看一看它们之间的比值,
约掉共同因子Ie之后,
实际就是Rb与R0之比。
我们知道Rb一般取40k-60k,
假如R0只有30Ω,
则Rb与R0之比就达1000多倍
当分子是1000,分母中有一项的项只是1的话,
那就有它没它一样过年是不是,
这样的话,
公式就变成了:

楼主:
一般没有单独hFE的表,
都是借用R*10K档,
其中值在300欧左右,
而MF47有单独的档,
分流电阻只有30Ω,
并且分流电阻与表头之间省去了几十K的一个串联电阻,
这样使得上述公式中可以忽略掉Ie*R0的分母项,
采用近似线性的刻度。

楼主:
事实胜于雄辩,
我们也用数据来验证一下:

楼主:
上面是以MF47表的hFE档位为背景,
使用原始非线性公式算出的数据,
满刻度5mA对应hFE为300,
其它的Ie值对应的hFE值,
最后一项是hFE与Ie的比率,
可以看到比率基本在50-59之间,
一般管子的放大倍数也在是50-200,
非线性率在弧长的10%之内,
所以即使画成线性刻度,
也大差不差,
况且,这样的设计可以全弧长利用,
有些借用X10电阻档的只利用了表盘的一半。

楼主:
用同样的公式,把R0改成300Ω,
结果是如下:
大致相同区间内的比率变化达到近30,
这种情况显然不能画成线性的了。

楼主: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表头的等效内阻,
有人说,为什么非借用X10档啊,
X1档的内阻也只有20多欧哦,
问题是:
X1档的电流有近百毫安,
对于小管子来说,
恐怕是测一个烧一个吧。

楼主:
再顺便说另外一个问题,
有人说用MF47测hFE不如以前准,
抛开个人感觉的主观因素外,
要注意的是:
老表PNP和NPN采用的是不同的电阻,
PNP管被默认为锗管,
不可能会准。
另外,说句实话,
尽管MF47的hFE档画成线性一般差不到10%,
但毕竟还是画成轻微的非线性更符合实际一些对不?

网友A:
肯定是为了好看,线性是不可能的。不然当时能买几套房的进口图示仪不成了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为了好看,线性是不可能的。不然当时能买几套房的进口图示仪不成了摆设

为了好看,
造成误差的巨大,
您也太把国人的觉悟和智商低估了,
我这里说的是通过设计变成与线性贴近,
同时也兼顾一下美观是可以的。

至于您说的图示仪,
用途不同,精度不同,
任何时候造价都是有巨大差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好看,
造成误差的巨大,
您也太把国人的觉悟和智商低估了,

兼顾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人能有啥觉悟,自己能赚钱就行了。活了这么多年除了电视里宣传的,现实中还真没看到有啥觉悟的人

MF47流行这么多年,
包括我的MF55也是线性刻度(也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了),
有大量觉悟不高,
造假的人,我信。
但您说设计上有巨大瑕疵的表,
作为经典流行了这么多年,
这是不是侮辱国人的智商?

楼主:
这有什么可笑的,
以您从美观的角度来看,
非线性刻度不好看,
通过设计使得从机理上非常接近线性,
然后表盘上画成线性兼顾了美观,
这是很难理解的事儿吗?

从反面来说,
电阻档是非线性的,
按您的为了美观的思路,
为什么不画成线性的?
这是因为从机理上无法设计成非常接近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