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震动的嗡嗡声

楼主(2022-02-05):
一直以为是主机箱的震动,买了好几回机箱,刚才发现,只要把电脑桌下边柜子的门推紧,立马清净,两扇门,随便哪个都行,感情一堆机箱钱白花了

这嗡嗡的低频声实在难受

网友A:
下次找麻烦源,记住拿个螺丝刀,一端在耳朵,一端在可疑点,这是内行的姿势,管不管用试试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关厨门以为在厨里,产生声音的就几个风扇,可以短时用手按停风扇来判断是哪个风扇的问题,一般cpu ...

是硬盘和柜子共振,与风扇无关

网友:
除非运气好
要不多要反复多次才能找到震动源在那

网友:
电源风扇、CPU风扇、显卡风扇、机身风扇都是震动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找麻烦源,记住拿个螺丝刀,一端在耳朵,一端在可疑点,这是内行的姿势,管不管用试试就知道。

这个方法最实用,我在面粉加工厂上班时就是这样检修机械。

网友:
我在机箱下垫了一块海绵。完美解决了震动声

网友:
应该还是机箱的问题,要买铁皮0.6mm以上的机箱,君不见品牌机的机箱铁皮厚度都挺厚的,很安静的。

网友:
硬盘用硬盘盒减震,风扇降低电压供电,我用这两招基本上把电脑就搞安静了!

楼主:
只要不放电脑桌上,两个摞起来也感觉不到嗡嗡

网友C:
机箱共振大多是机械硬盘,可以用减震托架,或机箱下垫减震泡沫,如果没有机械硬盘就该考虑给风扇加油了,现在的新型机箱也开始在侧板加上减震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箱共振大多是机械硬盘,可以用减震托架,或机箱下垫减震泡沫,如果没有机械硬盘就该考虑给风扇加油了,现在的 ...

试过加泡沫,更响了

网友:
15000转硬盘x4路过ヽ(  ̄д ̄;)ノ,你们的震动都浮云

网友:
机箱底脚加合适厚度的海绵应该有效,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加泡沫,更响了

不是泡沫,是一种类似毡子的东西,有种厚重的感觉,加上后,机箱就没有共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泡沫,是一种类似毡子的东西,有种厚重的感觉,加上后,机箱就没有共振了

羊毛毡,垫机床用的

网友:
一个是调整振动件的弹性谐振频率,一般是通过增加振动体的质量(土话,重量),特别是要找到振动方向上去增加(有方向性的)惯性质量,可以让共振频率大为下降,远离主振动源的频率;

二个是增加吸收振动能量的阻尼材料,把外来的动能,在阻尼材料内部转变成热量通过和周边环境的温度差别,把热量辐射分散掉,如采用隔振和吸音等阻尼元件;

网友B:
机箱放在厨里等于音箱的效果,不重要的地方开大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箱放在厨里等于音箱的效果,不重要的地方开大孔

我是放电脑桌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放电脑桌上的,

我看到关厨门以为在厨里,产生声音的就几个风扇,可以短时用手按停风扇来判断是哪个风扇的问题,一般cpu和显卡风扇灰尘造成风叶不平衡产生振动的可能性大

网友D:
换一个好的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好的风扇

和风扇无关,

网友:
我机箱放地面。

网友:
是不是共振了啊,哈。

网友E:
所有风扇打上减震套圈 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有风扇打上减震套圈 好一些

没用,不是风扇来着,而且用的是pwm风扇,从0~100%都有震动,风扇慢了更明显显

windows中有个关闭硬盘时间,只要不去读写机械盘,时间到了,听到硬盘停转,耳边清净了

网友:
应该是风扇有问题

楼主:
为啥都说风扇呢,这个刚好是nas机箱,拔了硬盘,不管什么转速,都没了震动,其实不拔硬盘,硬盘停转,也会没震动

网友:
把电脑机箱盖垫上毛毡,像电视机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