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RH和Ra,基本概念有几个人真正清楚?每本书说得都不一样

楼主(2022-02-06):
Ra大家都知道了,管子的负载阻抗。

不过,不把RH的概念弄清楚,圈数比就会算错,Ra当然也会跟着错。

两种观点:

一、RH是万用表直接可以量到的音圈直流电阻。

二、RH是喇叭的标称阻抗(含感抗)

看了很多书,观点都不统一,选了四本发上来,大家可以自行翻阅验证。

不光书的作者观点不一,各生产厂的观点也不一致,我复验了几个输出变压器的Ra,有的是按观点一设计绕制,有的是按观点二设计绕制。

这事大家怎么看?

网友:
应该是交流阻抗,没听说过用直流电阻计算的。

楼主:
两种观点导致两种圈数比

圈数比差异很大

当然,弄上去都能响,一般人还听不出来。

所以,这事从来都没较真过,随便糊弄,问题不大。

网友:
这本书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种观点导致两种圈数比

圈数比差异很大

你仔细看看‘中小功率音频变压器设计’这本书,人家说次级负载电阻,没说是万用表量的直流电阻。
负载电阻,按常识,电流是交流的话,指的是交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中小功率音频变压器设计’这本书,人家说次级负载电阻,没说是万用表量的直流电阻。
负载 ...

您对照理论部分仔细看几个例题,音圈直流电阻和音圈电感剥离得清清楚楚。

Ra计算用到的是直流电阻,至于音圈电感,有RC补偿网络在应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对照理论部分仔细看几个例题,音圈直流电阻和音圈电感剥离得清清楚楚。

Ra计算用到的是直流电阻,至 ...

所谓无图无真相,不知具体指哪道例题。我翻页找了一下,觉得这里符合你讲的,如下图
但这里的音圈电感和音圈电阻都出现在等效电路里,两者串联大致相当于次级负载电阻。还要考虑反射到初级,这样理解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无图无真相,不知具体指哪道例题。我翻页找了一下,觉得这里符合你讲的,如下图

但这里的音圈电 ...

4欧是音圈直流电阻,音圈电感另外算。

5500欧Ra不含音圈感抗

5000欧Ra只是铜阻和音圈直流电阻的函数,和音圈感抗无关。

5000=4000+500+500

其实这本书里到处都说了这事,就不一一截图了。

楼主:
对于老喇叭,这事随便糊弄,没关系,老喇叭音圈电阻都有3.6左右,和标称4欧差不多。

现在有些喇叭,音圈直流电阻才3欧,和标称4欧相差25%,按两种观点出来的Ra相差极大。

不过都无所谓,太认真没用,人生本来就靠糊弄

楼主:
我怀疑27厂里面都有几坨人

有的27厂牛按观点一,有的27厂牛按观点二

网友A:
只要用到那个反射公式的,都是指交流电阻,这个不用怀疑。因为磁感应和交流电流有关,也就是要跟交流电阻发生关系。这里音圈电阻4欧,就是指通常的4欧喇叭,额外标明电感值应该跟计算频率响应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用到那个反射公式的,都是指交流电阻,这个不用怀疑。因为磁感应和交流电流有关,也就是要跟交流电阻 ...

为啥用到反射公式就必须带着感抗玩?若我接一个纯阻假负载,难道反射公式就失效了?

按1981标准的意思,就按音圈直流电阻算Ra即可,至于音圈电感的影响可以通过RC补偿网络处理,理论上可以处理成“理想负载”——纯阻性的、恒定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观点不一样,而是时代背景不一样,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去纠结这个没有任何意义。那时候的机器都 ...

现在这个时代该咋算呢

网友:
那个等效电阻还是应该看成交流电阻,但不随频率变化。随频率变化的部分挪到纯电感了。如果能抹去频率变化的影响,那就是恒定的负载,但还是要看成交流电阻,因为流过的是交流电。
换句话说,音圈电阻为4欧,是在一定的频率下量的,不是万用表量的直流电阻。

网友:
显然这个RH与Ra是同一频率下的阻抗。这里可以认为是400赫兹。

网友:
肯定是交流电阻,不然给出频率就没啥意义了。平时多测几个扬声器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上的坛友说得很清楚,基础知识很重要,作为国家部颁标准,根本不需要怀疑,仔细看懂就不错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意见,学习中……

网友:
谈谈个人观点:
1、首先大家弄明白阻抗变换的意义是什么?简单来讲,就是负载阻抗值等于电源内阻时候,电源工作效率最高,这里的电源包括功放,所有要对放大电路进行阻抗匹配,阻抗不匹配,电源也能工作,但是效率降低,因为更多的能量损耗在了电源内阻,或者说电源无法输出额定功率。
2、个人认为我们常见的扬声器所标的阻值就是阻抗,是在某一频率下的一个额定值,并非直流电阻。所有的相关设计(例如输出变压器、音箱分频器)按照这个额定值直接套用即可,无需过多复杂计算,之所以有这种情况,是因为音频频率非常复杂的的,频谱范围很广的,不可能实现全频段的高效率,只能是在某段频率,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例如对讲机天线,其阻抗匹配也是一个中心频率,然后相邻频率效率会下降,超外差收音机也是如此,只能统调几个频点最佳效率。

网友:
应该是标称阻抗或者是叫做负载阻抗,就是在规定的频率下的阻抗。因为低阻喇叭的直流电阻和标称阻抗很相近,所以很多时候就模糊了区别,然而输出变压器并不都是低阻输出,负载也并不都是低阻喇叭,一旦有高阻情况出现说是直流电阻就无从解释和应用了。如在以前的有线广播中扩音机中,为了远距离输送,扩音机的输出阻抗除了有低阻输出外还有高阻输出以利于远距离输送,高阻输出远距离送到用户端后再用线路变压器变为低阻接用户端,如果是直流电阻,那么假如有一个扩音机是250欧输出,远距离到用户端后带动40只并联的舌簧喇叭工作,或者经过初级阻抗为250欧的线路变压器转换为低阻带低阻喇叭工作,一只舌簧喇叭的标称阻抗10千欧,直流电阻1千欧,40只并联后阻抗刚好为250欧和扩音机的输出阻抗匹配,而此时的直流电阻为25欧,当年没有人会去接到25欧上的,想都不这样想。如果按照直流电阻接到25欧端子上,此时喇叭声音很小不说扩音机轻载还有损坏输出变压器的可能。而如果采用线路变压器转换为低阻后工作,没有人去把这个线路变压器的初级直流电阻设计成250欧的,那样成笑话了,相反为了保证转换效率反而要控制初级的直流电阻不能太大以保证转换效率。而作为一种标准,那么就不能产生争议和歧义,如果用交流阻抗的话,那么很可能各个厂家/用户手里的喇叭不尽相同,其直流电阻和电感也不一样,这样的话产品厂家说是合格的,用户说是不合格,如何鉴定?用直流电阻或者纯电阻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事实上我自己做的电子管功放测试指标时候从来都是用纯电阻,不用喇叭。也用喇叭比较过,测试结果和纯电阻就不一样了,就算是线绕电阻,因为有电感成分,测试结果和纯电阻都不相同

楼主:
有了各位导师浇粪,成长速度明显加快,非常感谢

网友:
阻抗匹配应该是与内阻匹配,内阻与屏极电流(偏置)有关,与频率相关,属于直流参数,与同为直流参数的音圈直流电阻匹配不无道理,SJ/Z1850-81标准与其它论述相比较应该更具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