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修废一只老喇叭

楼主(2022-02-06):
有一只“红声”牌4寸老喇叭,纸盆基本完好,就是擦圈严重。看了坛里老师们的经验,想着试试纠正一下纸盆看看效果。于是拆下防尘罩,用小塑料片插到音圈和铁柱的缝隙里。但是发现有一段缝隙很紧,塑料片老弯折,于是弄了块薄铁皮代替塑料片。捅着捅着感觉到“嘎嘣”一下,发现纸盆很灵活了,心想大概率坏事了。用万用表测一下音圈电阻,果然,断路。然后音圈纸筒断成两节,自然阻力大减。
去掉残余音圈碎片,发现原来是铁柱偏心了!所以音圈和铁柱之间阻力很大。这种故障我没法修,只能报废了事。

网友A:
        红声的喇叭还是很好的.国产的老喇叭中,论音质和灵敏度,天津的红声和北京的莺歌,与上海的飞乐有一比,都是老收音机中用的好喇叭.
        你的修理步骤好像少了重要的一步,所以使音圈损坏,有点可惜。我这几天也修理了一只4寸喇叭,也是擦圈严重。我修理的步骤是:
1,用溶胶剂涂防尘帽,将其取下。
2,初步检查擦圈的部位,可用薄塑料片剪成细长条,插入音圈缝隙试探,在比较紧的部位用笔画上记号。
3,用溶胶剂涂纸盆压条,让溶剂渗透,直至可以取下压条,并使纸盆边缘与盆架脱开,脱开的纸盆边缘与盆架之间要立即插进一片隔离纸,可用不干胶贴纸上剥下的隔离纸,防止纸盆与盆架粘连。这一步很重要哦,当纸盆边缘与盆架脱开了,音圈在磁隙里就有了一定的自由度,也就不会发生你那样损坏音圈的问题了。
4,用不干胶贴纸剪成细长条,用无磁性的不锈钢镊子夹住,插入磁隙内,将里边的灰尘杂质粘出来,要反复多次,直至清理干净。
5,用薄塑料片剪成细长条,按等距离插入磁隙,共插入四条,但在做了记号的擦圈的部位要多插一条,这一步是纠正擦圈的关键。
6,将纸盆边缘和压条重新粘好,用夹子夹住等待胶干透,再抽出塑料片,修复就完成了。
        老喇叭越来越少,现在的新喇叭灵敏度低,音质差,用在老收音机上,与老喇叭比差远了。

网友:
更换音圈声音会变。可惜了。

网友:
同样用纸片、塑料片定位修复。

网友:
送人吧,会修的一大把

网友:
后盖板固定的就是芯柱,老式喇叭是2可铜螺杆固定的,后生产的就偷工减料用胶水粘的,时间长了脱胶后盖芯柱被磁钢吸住偏心了,没有办法矫正音圈的只能报废。用2可铜螺杆固定磁钢的多数音圈更换可复原。

做喇叭的振动盆了

做喇叭的振动盆了

网友:
真是可惜了

网友B:
手头有一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飞乐喇叭,6.5吋,功率2瓦,阻抗3.5欧姆。
防尘罩掉了,貌似磁柱上吸附了看不见的东西,音圈与磁柱摩擦。用1.5V电池试验,咔咔的,准备扔了,拍照留个纪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头有一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飞乐喇叭,6.5吋,功率2瓦,阻抗3.5欧姆。
防尘罩掉了,貌似磁柱上吸附了看不 ...

这只喇叭太可惜了。拿透明胶试试伸进磁隙中看看能不能清理掉脏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声的喇叭还是很好的.国产的老喇叭中,论音质和灵敏度,天津的红声和北京的莺歌,与上海的飞乐有一比 ...

多谢指点!下次可以按您的方法维修。我取出音圈残片后用塑料小片伸进磁隙试了一下,有一段地方比较空旷,它对向的地方则很窄,塑料小片划不过。应当是偏的比较厉害了。此喇叭从一残件海鸥机拆得,当时里边最看重的就是这个喇叭,可惜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下次可以按您的方法维修。我取出音圈残片后用塑料小片伸进磁隙试了一下,有一段地方比较空旷, ...

        你仔细看看磁铁,是否有脱胶重新粘过的痕迹?我估计没有脱过胶。因为磁铁一旦脱胶,没有专门的夹具模具是很难粘上的。有的喇叭出厂时,芯柱就有一点偏心,我就见到过。但是只要音圈与芯柱之间不偏,还是可以正常发声。所以,修理时要保证音圈与芯柱之间不偏就行。你要是先将纸盆边缘与盆架脱开,让音圈随纸盆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塑料片就能360度划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