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一号】一个奇葩管子、一种全新电路、一系列有趣玩法,祝大家新春快乐!

楼主(2022-02-06):
北京尹先生曾向我推荐过一个奇葩管子,甚是有趣,便从国外买了几个,昨天电路实验成功,忍不住欢喜,电路还在测试中,先发几个图与同好分享,详细资料后续再补。

网友A:
网上资料,来一点成品应用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资料,来一点成品应用玩玩?

别急,慢慢玩哈

一、基本资料
1.电子管6AR8/6JH8,双屏双偏束射管,专门设计用于彩电视频信号的同步检波、输出一对反相信号送往矩阵解码电路。
由于用途特殊,它的结构和特性也与常规管子迥然不同。

2.结构特点:除了常规真空管有的阴极、控制栅极、聚焦加速极、抑制栅极之外,它有两个屏极、以及一对特殊的偏转栅极。

3.工作原理
6AR8是一种微型双板束射管,它有一对平衡式偏转器,偏转器上的电压电场控制电子束射向两个板极的比例。

4.特性曲线:

网友:
这种管子可以用来做有源的音量控制,据说声音甚佳。同类的管子有6350(大概是这个号码)等。

网友:
静电束偏转电子管,近来被火腿族用来制作机器的变频级。

网友B:
国产6T1不是差不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6T1不是差不多吗

6t1比这个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6T1不是差不多吗

结构和原理不同,用途也不同。不过海河大佬说的也没错,从应用上来说,用普通的两管加个恒流源做阴极效果就差不多。
不过这个是真有趣,没想到六十年前就有这么骚的设计……

楼主:
二、脑洞大开
随着电子管电视机被时代淘汰,这种配套的管子也彻底失去了用途。但是,一想到它内部有一个电场控制电子束在两个屏极之间来回扫射……这么有趣的东西,怎么能随便放弃呢?
仔细看它的结构和特性,就会发现它具有倒相的天赋,而且它的初始设计、结构工艺都围绕着这一点设计,性能有先天保障。那就开始吧,我们用它来做一个倒相模块。
1.电路设计
没啥好设计的,套用原厂示范电路就行,根据自己需要稍作调整。

2.制版焊板

3.通电调试
因为第一次用这个管子,所以对部分元件进行了调整对比,目前比较理想的数据已经标注在上面图中。
输入5.5v输出10.5v,放大倍数1.9(单臂),尽管两管电流稍有差异,波形对称性仍然非常不错。按图中设计,最大输出理论能接近80Vp-p用来做倒相级具有足够的裕量。
用20~20khz信号扫了一遍,频响无明显缺陷。

4.开声调音
拿出手头的几块迷你小板,这些单端双声道的板子也可以当作全平衡推挽电路用,只要接推挽输出变压器,就成为了一个声道的推挽电路。
通电测试,一切正常。
开声,音乐响起、天碟落地。推挽的声音大气开扬、力度雄厚。再接上负反馈,声音更上层楼。这个倒相电路,完美地完成了它的使命。

相比于常见的长尾、屏阴分割等电路,这个6JH8倒相有何意义呢?
参见上一节中的结构和原理介绍,它是用一对偏转板产生独有的垂直电场来控制电流分配,与其他电路都不同,可以叫做“横向偏转电场倒相”。我觉得这个过程有如太极推手,阴阳流转生生不息,故其名为【太极一号】。
那么,它的声音又有何杰出之处呢?且听我慢慢道来:……此处省略一万字……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试。

网友:
各种管子挨个炒

网友:
做机得偷摸的!这不,挨个玩就变挨个炒了

楼主:
三、和朋友们的一种新玩法:单端变推挽

1.常规小单端接线示意图

2.牛倒相单端变推挽
常规的双声道单端电路,只要配上输入输出牛就秒变全平衡推挽电路。

3.太极倒相单端变推挽
【太极倒相】模块同样可以秒变推挽电路。

网友C(2022-04-08):
感觉这个玩意就是做FM立体声解码最合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玩意就是做FM立体声解码最合适了

有人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