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逆变器,不知道哪种好?请教下各位大佬。

楼主(2022-02-07):
想买个逆变器,但是听说半波负载没法用。会导致逆变器损坏,不知道有没有懂得。
说电吹风和小太阳的半档不能用,会损坏逆变器。
看了这两种,下面那个大的环形变压器的说不能用小太阳。上面那个问了卖家说可以用,但是不能用电陶炉,不懂了。。。

网友A:
功率够的话,可以用的,我一直电吹风半波在用(不半波的话,电吹风功率超过杂牌逆变器功率了),甚至有时几个电器忘记拔了,一直用用到保护了也没烧掉

补充内容 (2022-2-7 16:46):
我的是铁氧体变压器的,不用工频变压器的那种

网友:
电吹风电陶炉没问题带调温整流负载不带调温'阻性负载,带交流电机选正弦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功率够的话,可以用的,我一直电吹风半波在用(不半波的话,电吹风功率超过杂牌逆变器功率了),甚至有时几 ...

我那台号称1600W,虚标的
实际估计在400-600W以内,小功率电吹风只能半波档(二极管)
我接120W小冰箱,压缩机带不动,接上去逆变器就立即保护了
是不是冰箱空调等的压缩机启动电流都比较大,不像电吹网、角磨机虽然额定功率不小,但启动电流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那台号称1600W,虚标的
实际估计在400-600W以内,小功率电吹风只能半波档(二极管)
我接120W小冰 ...

带冰箱选用正弦波的逆变器。用钳表或者功率计测试下冰箱开机的时候的电流或者功率,然后选择合适的逆变器就行了。120的冰箱应该用额定1000w,峰值2000w的就可以带动了。我买的是额定1500正弦波的,轻松带动120瓦278L的冰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冰箱选用正弦波的逆变器。用钳表或者功率计测试下冰箱开机的时候的电流或者功率,然后选择合适的逆变器 ...
修一个逆变器,请教一下大家怎么改低保护电压
三个W.mydigit.cn/thread-46662-1-1.html
(出处)

我的那个是正弦波的,但是功率太小,里头的样子和隔壁论坛上这个拆机的几乎一致
H桥主控和驱动芯片也是查不到资料的(好像是国产英威腾的芯片),升压是靠TL494芯片
卖家说是峰值1600W,额定是600W,实测额定400W都发热比较厉害

网友(2022-09-11):
我上次在论坛买了个山特1KW的,用的还行

网友C:
用铁氧体变压器的逆变器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正弦波? 直接带电机负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铁氧体变压器的逆变器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正弦波? 直接带电机负载。

有的啊,要买  纯正弦,不要买那种所谓的 准正弦  或者  修正正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啊,要买  纯正弦,不要买那种所谓的 准正弦  或者  修正正弦。

不好分辨,商家虚假宣传多。看网友介绍带电机的都买的是传统铁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