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22-02-07):
近来在网上购买了一把迷你型电链锯,试用后觉得小巧、方便,很实用。但20V的锂电,消耗很快。想搞一个(自绕变压器+整流装置)代替原来的锂电。请教师傅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先谢了!

网友:
功率够用就行

网友:
功率够就行,整流桥最好弄大点的,或者多加几个大水塘。

网友:
直流电机在遇到阻力时电流会大增,你要有心里准备。储备功率要足够大(电流要大,电压适当高一些补偿线损)你最好发图我们看看。

网友:
最好是开关电源,要是线性电源 体积巨大。。。。。。。容量小了过载容易卡死。。。。。

网友:
这个难度不大,找一个合适的25V左右供电的变压器,不过按照10A电流的话,25A的全桥整流,不用滤波,最好初级加一个可控硅调压;这个功率也不小了,此方案性价比不高,变压器价格太高了。
曾经给别人的移动加油机做过一个替代12V电瓶的方案,此用户嫌电瓶充电麻烦并且损坏的快,想在靠近交流电的地方直接使用交流电,500W变压器,次级输出16V,然后初级使用可控硅调压,调压范围控制在150~220V之间,使用的100A全桥,试用效果不错。

网友:
              要有足够的功率。我用300w电脑电源12v输出带12v里电钻,电源保护动作了

网友:
淘宝卖的20V,24V各种容量的开关变压器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