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蓝牙适配器

楼主(2022-02-07):
想买一个蓝牙适配器,带USB口,连接电脑的时候可以当声卡使用。同时具有线路放大功能linein

请有经验的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飞傲蓝牙  btR3   btR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傲蓝牙  btR3   btR5

可以当声卡用吗?

网友B:
蓝牙 方便 技术可靠 但是音质不行
只能听个响 语音什么
可千万别 听歌曲哦
听歌还想音质好 老实用有线耳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 方便 技术可靠 但是音质不行
只能听个响 语音什么
可千万别 听歌曲哦

很有道理!所言极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当声卡用吗?

芯片方案是高通的CSR8675芯片。

飞傲 FiiO BTR5便携式蓝牙声卡耳放。

网友:
没看到过带LINE IN的蓝牙

网友:
不好用,不稳定,再贵也没用,胎带的。。

网友:
买个蓝牙耳机自己改造一个呗,但和电脑连接的蓝牙没见过有双向的,直接买个USB声卡不好吗

网友:
天逸有一款,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当声卡用吗?

可以啊,连接到电脑USB不需要装驱动,音质要超过主板自带声卡。连接手机蓝牙可以传输LDAC无损蓝牙格式的音乐,也可以接打电话,普通耳机可以变成蓝牙耳机。蓝牙连接稳定性还可以

网友(2022-04-30):
能直联就不要用无线,影响音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