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15b+电池漏液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22-02-07):
各位新年好。这机器还没用几次,今天拿出来用发现无法开机了。拆开一看,电池漏液了,主板也被腐蚀。简单清理能开机了,但是各测量档不归零,蜂鸣档一直响,屏幕背光不亮。请问该如何处理?官方售后或者靠谱的维修点?

楼主:
截图照片试试能不能上传

网友:
主板腐蚀不可靠了,不必修了,或自己鼓捣一下。

网友A:
在95%酒精里泡上一天试试看。
我的二手15b+有底数,估计也是电池漏液造成的,但没你这个严重,就是用这个办法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95%酒精里泡上一天试试看。
我的二手15b+有底数,估计也是电池漏液造成的,但没你这个严重,就是用这个 ...

谢谢,已经寄过去售后了,先看看情况吧

网友B:
修不好了找我,给你完美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不好了找我,给你完美搞定

好的,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寄到售后就不必要了,那价格够吓人的!用热水加毛刷清洗干净,电吹风伺候,干燥后看看效果吧。电解液水溶性 ...

用酒精洗了吹干,还是不归零一直跳动,蜂鸣档一直响。

网友:
售后维修费估计可以买个完好的二手了

网友:
咸鱼上找个板子把原件搬过去

网友:
问题在那几个贴片底下,吹下来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你讲了,用水,对付电解液这类东东,比酒精效果好。
还有就是,电解液会腐蚀印刷电路板以及过孔,不是 ...

就是怕清理不干净,后续慢慢又腐蚀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怕清理不干净,后续慢慢又腐蚀出问题。

你先把元件吹下来修修,清理干净之后涂上绿油,看看情况有没有变化,没有的在私聊我

网友:
我用净水机出来的水+洗碗精,超声波清洗后,效果不错。

网友:
这个腐蚀有点严重了,主板漏电导致,纯净水泡再烘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