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做一个蓝牙转FM发射器

楼主(2022-02-07):
DIY的首要目标是取悦自己 --鲁迅

原创证明

一直在听的一档午夜电台节目,从调频广播迁移到了手机APP上,在手机上听没有了调频广播那种独有的白噪声,感觉好像失去了“灵魂“。为了重拾以前那种听广播的感觉,就做了这个蓝牙音频转FM发射器,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伴随着轻微的沙沙声,午夜广播的“灵魂”又回来了!

制作过程如下:
因为手里有以前网购的拆机蓝牙模块,采用了高通CSR8645蓝牙4.1+EDR,支持APT-X,可同时连接2部手机,虽价格便宜,但参数还算不错,拿来做FM转发应该足够了。

上图就是拆机的模块,按照卖家提供接线图试了下,可以正常的配对、播放,接了个耳机听了听音质还算不错。不过这个模块是差分输出,如果不是直接推耳机的话后面需要差分转单端电路,这个电路以前没有折腾过,再就是拆机的蓝牙模块也没有有完整的手册,只好自己一点点的“研究”,再加上后来找到了一位买家自己研究出来的资料,才总算把电路弄懂了个大概。又玩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个模块可以通过软件更改开关机提示音,按键功能啥的,感觉很好玩的样子。于是从机顶盒上拆了片DRV632用来做差分转单端,DIY就是这样手里有啥就用啥,再简单的组合一下就把PCB搞出来了,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检验模块可否连接PC,差分转单端后的声音怎么样,充电电路是怎么工作的等等……

连接电脑进行调试,一种方法是使用USB接口,但需要花几百块钱去买一个开发板,这对于业余玩家来说太不友好了;另一种方法是模块通过电平转换模块连接到LPT并口,尽管有并口的电脑上基本上都已经淘汰,但作为一名资深的垃圾佬,这不是什么问题,就是再做一个电平转换模块有点麻烦,花了亿点点时间就做好了,找来一个并口接头随便接下线,投入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调试须使用32位操作系统,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折腾来折腾去,最后终于能够正常的连接了,下面是一些调试过程的截图:

CMD命令行,清空后写入引导文件

在这里可以修改蓝牙名称,默认音量等等选项

配置GPIO,也就是哪个按键对应某个功能,比如某个按键长按、短按是音量+还是下一曲都可以根据个人喜欢进行配置。

可以修改事件提示音,比如开关机用什么声音可以在这里选择。

把GPIO0设置为电源控制,这样可以用这个信号来实现整个系统的电源控制。长按某个按键后,蓝牙模块打开,GPIO0输出高电平就可以打开MCU、数码管、FM发射部分的电源了,蓝牙模块关机后,就会断开上述器件的电源。

可以设置在蓝牙断开连接后多长时间后自动关机

简单地配置下LED显示状态

USB界面,如图配置后插入电脑可识别为USB声卡。这样就可以把电脑的声音通过FM发射了。

至此,蓝牙部分基本调试通过,差分转单端芯片DRV632工作的也很好,但是外围电路有点复杂。拆了一个成品的蓝牙转音频用的是TPA6132,就找来资料看了下确实不错,并且电路也简单。
TPA6132A2是DirectPath™立体声耳机放大器,无需使用外部直流阻隔输出电容器。差动立体声输入和内置电阻设置器件增益,进一步减少了外部组件数。增益可以选择–6dB、0dB、3dB或6dB。该放大器使用单个23V电源为16Ω扬声器提供25mW功率。PA6132A2提供独立于电源电压的恒定最大输出功率,从而为防声震设计提供了方便。TPA6132A2采用全差动输入,以减少音频源与耳机放大器之间的系统噪声拾取。高电源噪声抑制性能和差动架构增加了射频噪声抗扰度。对于单端输入信号,请将INL+和INR+接地。该器件具有内置杂音抑制电路,可以完全消除开启和关闭期间的噼啪噪声干扰。放大器输出具有短路和过热保护以及ESD保护。TPA6132A2由一个2.3V-5.5V的单电源供电,电源电流典型值为21mA。关断模式可将电源电流减少至1μA以下。

FM发射选择了QN8027,至于为什么选择这颗芯片,因为我在搜索资料的过程中看到其他公司做相关产品都在用它,跟着抄肯定没错。
简单介绍一下吧:QN8027是一颗高性能FM立体声发射芯片,在立体声发射模式下能够达到65dB信噪比(SNR),0.04%的总谐波失真(THD)。使用3X3mm MSOP10封装,外转电路简单,内置稳压电路,可以直接用锂电池供电,使用IIC接口通讯,发射频率76-108MHZ,并且支持RDS(Radio Digital System)功能。QN8027芯片原理图如下:

主控MCU使用STC15W201S,8脚SOP封装,有6个可用的I/O。用了2个I/O来模拟IIC控制FM发射频率,另2个I/O搭配TM1650驱动了一个4位的数码管显示当前发射频率,剩余的那2个用来做按键,调整发送频率的大小。

至此主要的电路已经确定,再加上锂电池充电管理电路,最终版的原理图很快就画好了。

设计好的PCB,布线水平有限加上元件密度有点大,只好把数码管的驱动芯片TM1650放在了另一面。

左下角绿色的是CSR8645蓝牙模块,模块上面分别是TPA6132为主组成的差分转单端电路和QN8027调频发射部分;4位数码管下面那个8Pin的是主控单片机,PCB右边是TYPE-C USB插座、3.3V LDO和TP4057锂电池充电电路。

LDO电路使用了5脚带使能管脚的RT9193-3.3,当蓝牙模块开机后PIO0输出高电平,用这个高电平打开LDO的使能端,芯片输出3.3V电压,MCU、TPA6132、QN8027、数码管等开始工作,当蓝牙模块关机再延时一段时间后,PIO0输出低电平将系统关闭,此时只有蓝牙模块处于睡眠状态,其他电路则完全断电,待机电流用万用表毫安档量不到。

正常工作电流

开机30秒后,自动关闭数码管显示可以减少14ma的电流。

找来一些以前DIY剩下的亚克力,手工切割打磨下组装在了一起,,颜值还算不错。
左上角用来连接FM发射天线。

从淘汰的老年手机上拆了个天线,很合适。

对一名非专业、水平有限的爱好者来说,做这么个东西的过程还是坎坷且又艰难的。前前后后一共做了好几个版本,各种BUG,各种修改,最后总算达到了一个能正常工作的状态,当然还有好多的缺陷,因为是自己玩就不折腾了。

调试蓝牙模块的电脑,要求有并口,32位系统,临时找了一片主板在裸奔

调试完成,手机连接模块后播放喜欢的节目,随便找来一个收音机,假装在收听电台,开心!

一些美图

写在最后:身边的朋友曾含蓄地问我,我看你做的这个,网上也有卖的,买一个好像也不贵样子还好看,操心费力的自己做你图个啥呢?确实,为了做这么个非主流的东西,用去了大把的业余时间,消耗了大量的脑细胞,花的钱用来买成品的话都能买一堆了,并且最后做出来的东西还会有各种各样的BUG。有时候自己也会想:这是图个啥啊,这纯粹是有病,暗下决心做完这个后就别折腾了。可是过不了多久,又开始在那“研究”某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一边在安慰自己说下次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QN8027属于15mW功率

这指标严格来说是超.但是;看楼主的照片是在室内,更有藍牙传只数公尺,限制了这件作品誓必室内运用,

这就合法了.

举个例;AM发射是违法,但如果在室内DIY发射AM,那怕是0.1W.10W.100W,都是合法的.

网友:
我家这附近调频信号也不是很好 之前跟居委会商议办了一个小区广播 发射机功率1W覆盖6栋楼 普通时候转播无广告 星河音乐台的高保真歌曲  紧急情况归居委会使用  20年疫情期间播放公告   现在相处不错 以后准备再搞一部 播放相声  以前听的央广相声小品停播很可惜 要不然直接转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频FM波段信号发生

国家对无线发射类有明确规定和严格限制,矿坛历年来对比都非常谨慎。我虽没有仔细看过相关法律条款,但也深知这关乎矿坛安危,乃至存亡。

如果你仔细研读过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觉得没有问题,那很好啊,可以就此放开此限制,否则请不要玩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N8027属于15mW功率

大赛公告里说的很明确:

无线发射类作品,只有仪表类高频信号发生器,2.4G两类允许参赛,前提是功率不超标。其它无线发射类作品,均不允许参赛,功率不超标也不行。

换句话说,功率不超标,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请问蓝牙转fm发射器,是属于仪表类高频信号发生器吗?还是属于2.4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赛公告里说的很明确:

无线发射类作品,只有仪表类高频信号发生器,2.4G两类允许参赛,前提是功率 ...

高频FM波段信号发生

网友:
看完了 佩服 还是佩服

网友:
福禄克是大大的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发射类可以参赛?

微功率FM发射,不需要执照,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难道不可以吗?

网友A:
QN8027属于15mW功率

网友D:
软硬结合的高技术制作 顶一下

请教楼主  这个东西干什么用的? 是代替收音机的吗?还是连手机用的? 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赛公告是这么说的,除非版主认为其属于仪表类高频信号发生器。看版主怎么说吧,有时候也不是完全按大赛 ...

如果不合适的话,麻烦版主将此贴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硬结合的高技术制作 顶一下

请教楼主  这个东西干什么用的? 是代替收音机的吗?还是连手机用的? 没 ...

可以理解为一个自己专用的调频广播电台,音源来自手机蓝牙音频

网友:
  发射,94像个无线话筒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脑筋急转弯:

胡版说的话是什么话?

蓝牙信号控制的FM信号发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蓝牙信号控制的FM信号发生器

不是蓝牙信号控制,而是蓝牙算音源

网友:
自己做PCB应该很便宜

网友:
蓝牙的比较方便啊

网友(2022-07-11):
15毫瓦是可以发射的,比如很多数传模块,都是占用的非业余频段,也是可以合法使用的,又比如前几年热销的车载的音频转调频无线发射器都是合法销售的。

网友(2024-09-09):
用什么软件设置的?有代码共享一下吗?

网友(2025-01-02):
引用 网友B:
国家对无线发射类有明确规定和严格限制,矿坛历年来对比都非常谨慎。我虽没有仔细看过相关法律条款,但也 ...

何必动什么肝火!!! 心态放平, 这里本来就是个论坛,论坛就应该是讨论呀,你一句我一句他也一句....很正常呀,别人观点与你不同就来火,又能说谁对谁错呀,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错与对,只是人为而已。你观点不同可以拿出论证呀,他观点不同上楼早已拿出他的论证,你也拿出来呀...动火能烧着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