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展电源电压调不上去

楼主(2022-02-07):
收到一个60v-5a的型号,现在的电压调不上去。经过测量发现电压粗调电位器接触不良,换了后,现在稳了些。但是,每次开关机后,电压都会不同,差距非常大,有的时候电压可以调上去,有的时候不行。现在怀疑可能是基准电压或者是电位器的问题,大家有啥建议不?

网友:
既然怀疑了,那就换换试试看!

网友:
再测量其他的元件

网友A:
把细调电位器也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细调电位器也换一下

感觉可能不是这个的问题,这个调整起来很平稳。

楼主(2023-11-02):
引用 网友A:
把细调电位器也换一下

最终还是发现这个有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