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朋友瞧瞧这是那个机子的机芯

楼主(2022-02-08):
垃圾堆捡到一个电子管收音机的机芯,回家打理了一下,通电能工作,但是估计各个频段都不理想了,有些原件都失效了。或者缺失,想打理好自己没事听听电子管的收音效果。先谢谢各位老师!忘教下电子管收音机的调节,维修各种问题。本人算是个小白吧

楼主:
为啥图片不能发呢?好奇怪 明明低于550kb,浏览器换eg,手机都不行。看来是论坛有问题了

网友:
,还想看看啥宝贝呢,我怎么就没运气捡到“垃圾”。建议高级模式下上传,回复,然后系统显示不成功。这时重新登录账号,再点这个帖子回复,系统提示你有一个回复没有完成,重新编辑,使用前面上传的图片。再回复,可能就好了(大概是这个意思,时间长了,提示操作记不太清楚了)。我前几个月碰到的,后来没有换浏览器,啥都没弄,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