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LLC版推挽胆机

楼主(2022-02-09):
   这几年折腾胆机用开关电源较多,有反激、有硬半桥、有L6599、还有SSC3S910的。最终用了SSC3S910的LLC无PFC方案。选择该方案主要是不用有源PFC也能有很好的表现,不用有源PFC可减小电源噪声、成本和体积等。
一、电路图
1、电源电路图

2、胆放电路图
这个电路是隔壁论坛的,图方便买了板,根据推动管的不同可作适当调整。
  图中蓝圈内电阻是微调增益,电阻大增益小,电阻小增益大,一般调此电阻使二个声道平衡。
  红圈内电阻是调反馈量和第一级工作点,根据不同的管子和输入信号电平可进行微调。电阻调小增益减小,电阻调大增益增加,总的来说,该板适用于现代音源,如图中的管子和电阻值,需要1.5VP-P信号才能推满功率,用750R电阻的约要2VP-P信号。

二、制作
电源印板,该板是可选择三种电压,可装高压稳压和延时,现在用在该机上只用最低的一档,并不加延时和稳压。

如果稳压延时全部安装就是下图这样子。

整机装好后

由于LLC电源的效率高,加上本机功率小,所以功率管不用装散热片,灯丝整流管也利用底板散热就可以了。

胆机板是买的

三、调试
整机开机功率69.5W。

高压电压269.7V

开机图

老规究,上示波器测输出波,声道不平衡。

用扫频测也是全通道不平衡

因二组6P14管有差异,跨导不一样造成。后小前补,增加前级增益,通过调整蓝圈内电阻,使二个声道平衡。
下图是在最大功率下的二个通道已基本重合。

用扫频也基本重合,频响曲线也相当平直。

再测一下推动是否合适。
按图中标的电压,第一级1.24V可输入2.4VP-P电压的现代音源信号,自身不会削顶。但第二级的6P14阴极电压9.4V,最大输入信号只能在18.8V以下。

此时的阳极波摆幅为400V。

推挽胆机上下臂的对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用示波器测超最大功率时的波形,如果二头压缩基本相同就说明调试基本到位。如下图

最后测一下低频和高频噪声
低频噪声
用索尼重低音耳机直听,听不到任何噪声,音量开到最大也只能听到很轻的一点点管子热噪声。如用工频电源根本做不到无低频噪声。
用示波器测
用长时基主要是看低频噪声,图中亮的一条线,根本没有明显的低频波。

用短时基主要是看电源纹波和高频噪声
电源纹波也基本是一条直线,仅有一点高频噪声,这是用线夹测的,本身也有干扰波窜入。

最后来张成品照。由于整机功耗小,在低板上打一些对流孔,估计在大热天开机,散热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欢迎坛友们提问探讨,共同提高。

网友A:
今天是大赛作品征集的最后一天。已经给您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是大赛作品征集的最后一天。已经给您通过。

谢谢版主

网友B:
看起来相当不错,求购电源板。

网友C:
不错啊,早些年也想用开关电源做电子管推挽,可惜电源知识不够。

网友D:
这电路是大力宝机,适应6V6电子管而声音好听,当然被国人改别的管子了,LZ不妨换成6v6听听也佳。问询下LLC电源板有售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相当不错,求购电源板。

谢谢,这种电源已用了几年,确是不错的电源。单板子很多坛友不会做,手工焊费时费力又有烟,开板吧因需要的人少不合算,所以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早些年也想用开关电源做电子管推挽,可惜电源知识不够。

谢谢!有能力和条件的可以自做,电路也已贴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是大力宝机,适应6V6电子管而声音好听,当然被国人改别的管子了,LZ不妨换成6v6听听也佳。问询下LLC ...

谢谢!下次做6V6试试。电源没有卖的,因要的人少。

网友E:
开关变压器和L6599用的绕法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变压器和L6599用的绕法一样吗?

绕法一样的。

楼主:
补上手写照

网友:
顶一下,很漂亮的机子,高频开关电源是主流。

网友(2022-03-11):
羡慕,一直想搞,可惜没有这个技术

网友:
真是不简单,好好好。

网友(2022-10-11):
听说多回复一个帖子就不会扣分到负数

网友:
啥情况,现在查看下图片都要下载吗??

网友(2023-02-18):
很羡慕会绕变压器和会做开关电源的。

网友:
可惜图床看不到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