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60单边带激励器

楼主(2022-02-09):
偶然的机会,获得一只7360电子管,该管属于电子束偏转管,可用于混频和双边带(于版主在之前相关的帖子里提到过),我之前也一直对这个管子比较感兴趣,也查了很多的电路图,后来发现老外60年代的业余无线电手册上(ARRL 1962)的一个电路很好,于是在业余时间用这个管子搭了一个单边带激励器。这个激励器一共用了7个电子管,6CG7(音频放大)、7360(本振兼平衡调制)、6AU6(VXO:可变晶体振荡器)、6BA7(混频)、6CL6(功率推动) 6DQ5(末级功率放大) OA2(稳压)
制作的细节如下:底盘用的是废弃的火灾报警显示器的机箱(和原文介绍的底盘尺寸基本符合);电源高压和灯丝变压器用的是拆机的;9M边带滤波器是朋友赠送的(再次表示由衷的感谢);采用的是插入式线圈,线圈屏蔽罩用的是铝茶叶罐改制的;其中的C3双联可变电容要用两边旋轴都突出的那种(这种电容不太好买),便于后面用联轴器再接一个单联可变电容。其他的也没什么,做的过程中感觉打孔很麻烦,尤其是面板的孔和可变电容的安装孔,稍微有些错位,就装不上了。
目前还没来得及调试,本人才疏学浅,虽然喜欢电子管,但在制作和调试方面还有很多欠缺和不足,关于制作和调试,看看坛友们还有哪些建议,尤其是调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真心希望有兴趣的坛友一同制作和交流,我在这里先谢过了!

电路图1

电路图1

电路图2

电路图2

元件

元件

插入式线圈

插入式线圈

制作1

制作1

制作2

制作2

制作3

制作3

制作4

制作4

制作5

制作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不错。只是接受需要带SSB的收音机了

是的,现在带SSB的收音很多,可以用带SSB的收音机机对其进行调试。

网友:
喜欢短波喜欢单边带,顶一下

网友A:
比较复杂的制作。
收听效果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复杂的制作。
收听效果怎么样呢?

这个是单纯发射的电路,这个管子做收听据说效果也是很不错的,但做接收电路更复杂一些,所以先做个发射的电路练练手。

网友B:
单边带通讯技术有几个指标,残余载波,边带抑制,最关键的就是频率稳定度!这玩意频飘20HZ就男声变女声了!载波抑制可以把输入断开,调整平衡调制器使输出无线接近0!边带抑制一般取决与边带滤波器的性能!滤波器是需要阻抗匹配不然效果大打折扣

网友C:
制作的不错,束射偏转电子管是当今火腿族的热门应用,用于变频电路优点就是低噪声,工作稳定,频飘小。缺点就是电路脚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边带通讯技术有几个指标,残余载波,边带抑制,最关键的就是频率稳定度!这玩意频飘20HZ就男声变女声了! ...

恩,您是行家,我制作时最担心的也是频率稳定度;这个管子的载波抑制据说可以达到-60db,当初就是看重它这一点,但我估计自己diy的机器很难达到这个数值;滤波器的阻抗匹配在电路图中是用L1 和L2作了阻抗匹配,原文用的是美国米勒可调线圈,我是在WS430收信机的可调线圈骨架上绕的,绕好后,用电桥按原文电感值对其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作的不错,束射偏转电子管是当今火腿族的热门应用,用于变频电路优点就是低噪声,工作稳定,频飘小。缺点 ...

在版主面前献丑了,只是完成了初步的组装,后面的调试我觉得才是重头戏,国外的很多成品业余电台都用过这个管子,性能非常优异,只可惜这个管子现在存世量不多,可遇不可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单纯发射的电路,这个管子做收听据说效果也是很不错的,但做接收电路更复杂一些,所以先做个发射的 ...

不错 不错。只是接受需要带SSB的收音机了

网友:
还真是挺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