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做了台仿马家线路PM-11S2的平衡小功放,声音很不错

楼主(2022-02-09):
(无正文)

网友(2022-04-07):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在大功率工作时,电压跌落较大。

这些功放,最好用开关电源

楼主(2022-02-09):
由于是利用旧的机壳和散热器做的,功率管在散热器上的安装是歪歪扭扭的。

网友A:
这么复杂的电路,难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复杂的电路,难搞了。。。

化了些功夫,画了块板子,做起来就方便了。

网友A:
并管,还+-40V,这个功率应不会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管,还+-40V,这个功率应不会小吧。。。

做这款平衡功放功率管没用并管。

网友B(2022-04-04):
引用 网友A:
并管,还+-40V,这个功率应不会小吧。。。

功放理论最大出力约800瓦(8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理论最大出力约800瓦(8欧)

使用前些日子画的功放板。
功率输出不到你给出的数字的1/2.

网友A:
管子配对是大问题哦

网友C:
功放理论最大出力约800瓦(8欧)

请问层主这个结果是如何得到的?可以说明一下计算过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层主这个结果是如何得到的?可以说明一下计算过程吗?谢谢!

估计是按+/-40V电源,峰-峰80V,8欧姆,10A这样的顶配粗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理论最大出力约800瓦(8欧)

实测240W/8欧姆,380W/5姆。

网友C:
实测240W/8欧姆,380W/5获姆。

这个数值和提供的图纸估算的结果比较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数值和提供的图纸估算的结果比较接近。

主要是在大功率工作时,电压跌落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配对是大问题哦

用自制晶体管图示仪配对,基本就OK了。

网友C:
主要是在大功率工作时,电压跌落较大。

按照楼主提供的图纸估算,理想状态下线路输出电压的峰峰值最多达到正负35V,理想正弦波输出功率单声道大约可以有80W左右,理想矩形波功率大约可以有160W左右。问题在于这时候的电源功率仅仅是最后的功率输出级每个声道需要340W左右,两个声道需要680W左右。加上前面的电压放大部分供电,电源部分需要提供大约750W左右的功率才可以保证电路的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楼主提供的图纸估算,理想状态下线路输出电压的峰峰值最多达到正负35V,理想正弦波输出功率单声道 ...

最大不削顶1KHz正弦波峰-峰54V/8欧姆,测试时仅一个声道参加。变压器是600VA的,参加测试的功率电阻险些烧毁了。折算成普通正弦波有效功率还要打个7折。音乐功率255W,有效值功率180W.

楼主:
如果正常放送音乐(立体声),功率输出还要打7折。

网友C:
最大不削顶1KHz正弦波峰-峰54V/8欧姆,测试时仅一个声道参加。变压器是600VA的,参加测试的功率电阻险些烧毁了。折算成普通正弦波有效功率还要打个7折。音乐功率255W,有效值功率180W.

如果正弦波输出的峰峰值54V那就相当于±27V。折算有效值接近20V(实际不到20V。如果20V有效值需要±28.28V的峰峰值。)这时候在8Ω的负载上面可以得到约50瓦的正弦波输出功率。如果信号波形是矩形波那么可以得到100瓦的输出功率。(这时候单声道功率输出级的电源功率需要215W.)这是单一声道的数值。电路的性能之所以如此不尽人意是因为电源的配置不尽合理 。如果前面的电压放大级用±40V供电,功率输出级用±32V供电,你可以获得更好的大信号动态性能和更好的功率管散热条件,一举两得。只是电源回路复杂一点。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正弦波输出的峰峰值54V那就相当于±27V。折算有效值接近20V(实际不到20V。如果20V有效值需要±28. ...

电源 是利用旧器件(若干年前做PASS甲类机的),家庭使用实际要的功率很小,其余都是储备功率。这次做测试主要是看下变压器和电源对最大功率输出的影响。

网友C:
电源 是利用旧器件(若干年前做PASS甲类机的),家庭使用实际要的功率很小,其余都是储备功率。这次做测试主要是看下变压器和电源对最大功率输出的影响。

祝楼主玩得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楼主玩得高兴。

重测了下8欧姆负载电阻已坏了,担心刚做的测试工作,就重做了个8欧电阻,再测下最大输出功率。
输出功率测算:单端输出时68W/8欧,平衡输出(BTL=单端X4):270W/8欧。

楼主:
要完美达到4倍功率输出的理论值,电源储备要超过4倍甲类电源的要求。

网友D:
土40伏供电8欧负载理论值是40*40/(2*8)=100瓦,实际去了功率管压降和线路损耗应该80瓦左右吧,BTL也达不到*4的理论值

网友C:
有一些基本问题不知道大家考虑过没有?音乐信号的波形是介于正弦波和矩形波之间的不确定波形。用示波器观察哪怕是从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正弦波也不可能确定正弦波的失真程度。或者说眼睛通过对示波器的观察无法确定正弦波的失真程度。所以我们评价功放电路的输出功率只是借助正弦波的输出功率来进行一种参照性的判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土40伏供电8欧负载理论值是40*40/(2*8)=100瓦,实际去了功率管压降和线路损耗应该80瓦左右吧,BTL也达不 ...

+/-40V只能70W不到,按平衡输出4倍的话要280W,受电源供给影响,实测仅215W/8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些基本问题不知道大家考虑过没有?音乐信号的波形是介于正弦波和矩形波之间的不确定波形。用示波器观察 ...

所以要选择成熟电路来仿制,在不同输出功率时的失真系数是有明确指标的,只要力求元器件优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0V只能70W不到,按平衡输出4倍的话要280W,受电源供给影响,实测仅215W/8欧。

最大输出功率和电路也有关,你这个电路存在太多的pn节,导致管压降大,输出功率肯定小一些,有些专业功放都是集电极输出的,同样供电电压下输出功率要大得多。

网友:
所以要选择成熟电路来仿制,在不同输出功率时的失真系数是有明确指标的,只要力求元器件优秀就可以了。

看来楼主还是没有理解电路设计和元器件品质以及电路性能之间的关系。决定电路的性能方面,电路设计的重要性大于元器件品质,优秀的设计可以使用一般的器件达到比较不错的性能。当然问题涉及的方面比较多,包括基本理论,技术标准,具体电路设计,听音环境等等,一句话说不清。

网友:
很多功放都采用这种框架的电路结构

网友:
出来的声音应该不错

网友:
用的电源还行吧

楼主:
电源还真的不错,整机开机无信号输入时没有任何噪声。从声音表现来讲也是非常优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还真的不错,整机开机无信号输入时没有任何噪声。从声音表现来讲也是非常优秀。

不行的话都对不起那么多电容

楼主(2024-11-18):
这个机器瑞出现问题,一到气温降低,有半边(L声道)的二块板子的工作电流就会降到0.多圈电阻稍作调整,就恢复正常电流。可能是多圈电阻温度系数差。准备拍些3296W的多圈电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