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开关电源的6AQ5推挽

楼主(2022-02-09):
电路

电路
    21年忙忙碌碌到年底终于可以喘口气,手痒痒又想拿电烙铁了。这样既然有了意向就得定需求、定方案、定计划,首先工程不能太大,怕占地又担心假期有限烂尾;二是功率要10w上下,因为我是分频箱子;三是三是能用上手头的开关电源,又轻又不占地还省事,多好!控制规模就只能从小管入手,保障功率就只能上推挽。翻了翻几箱垃圾,手头的管子合适的有fu32、el84、6p31b、6s6、6p1、6aq5、6v6、fu17。el84、6p31b、6v6做过首先pass,6s6三极管接法要功率必须高电压也pass,剩下fu32、6p1、6aq5和fu17,思来想去为了码一排管子热热闹闹过新年就选6aq5吧。之前用了ef91三接推4p1s还不错,加上便宜又是洋管子,嗯,可以满足点小小虚荣心,就它了!倒相选了6C3/6C4,因为一直想试试这个国产货,加之内阻偏低适合倒相,于是就有了EF91-T+6C3/6C4+6AQ5 PP这个架构,大家直接看图,要说明的是里面元件取值有些是跟着感觉来的不一定最合适。
    电路有了找衣服啊,马云家找了个木框+铝板,不大不小刚好比A4纸大一圈,还可以试试接插件都在一块板上的风格,就它了!为什么不用全金属机箱,天冷木头看着舒服点。铝板是原色,之前看锤纹漆有感觉,弄了瓶深灰色的来试试。开孔打磨喷漆不表了,一个字,烦!效果嘛,早知道上黑漆或者红红火火也好啊,看着有点别扭,主要是牛是黑色的。
    折腾几天终于做完,原本计划很好弄个英伦风,实在忍不住原件脚直接管座弄了个四不像,坛上大佬众多拍砖轻点。装完试机吧,战战兢兢检查数遍没问题,拿个扫帚把捅了下电源,没炸!过了十分钟没动静摸摸上前,看起来正常,接上炮灰箱子响了!没啥底噪,算是有惊喜没惊吓。有了底气可以稳稳做好搞事情:接负载开测。大家喜闻乐见的方波请看图,晚上时间有限,急急忙忙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不严谨测了个“频响曲线”。
    小机器现在接正式箱听着,声音评价很主观,我的感觉就是比较干净、低频稳、声音开阔自然。在这顺便祝各位坛友新年快乐、虎年大吉、虎气冲天!

“频响曲线”

“频响曲线”

开孔

开孔

喷漆效果

喷漆效果

电源底板

电源底板

装接插件

装接插件

内部

内部

试机

试机

网友:
看起来挺好玩

网友:
管子的蓝光挺漂亮

网友:
很规整,漂亮,赞!
我正在做6P1推挽

网友A:
三个1K电阻,低跨导管可以不用,用的话要放在右边,一端接栅极。输入级电流3点几毫安太大了,倒相级10毫安更是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1K电阻,低跨导管可以不用,用的话要放在右边,一端接栅极。输入级电流3点几毫安太大了,倒相级10毫安 ...

三个1k电阻可以取消,第一级焊机的时候信号线焊在铆钉上,图省事直接拿了个1k电阻转接管座脚,确实要接也是接在栅极电阻右边。至于第三级输入1k电阻是因为这张图我用别的图改过来忘了删除,实际没有;第一级开始设定电流在1.6ma,这个点观察输出波形失真偏大,所以重新设定调成这样,机器刚开声后面慢慢调试;倒相级用10ma比较随意吧,后面慢慢试,实际听起来也还好。总之谢谢提醒!

网友B:
不用线性电源可惜6AQ5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线性电源可惜6AQ5了

打个赌,盲听试验,能听得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个赌,盲听试验,能听得出来吗?

盲听也能区别,优秀的开关电源底噪低,细节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个赌,盲听试验,能听得出来吗?

我也认为听不出来,推挽机用开关电源是不错的方案。

网友:
我做过试验,一台晶体管功放,内部一声道用不稳压线性电源,一声道用开关电源。请几个朋友单独试听,他们不知道内部结构,都说开关电源这边声道声音纯正,细节表现更好。

网友:
欢迎加入开关电源行列,用过较好的开关电源后就不想再用工频电源了。
有个小建议,内部的滤波电容最好不要用长脚接法,特别是正极供电线。

网友:
做得不出。
喷的漆是叫 锤纹漆吗?

楼主:
喷的是锤纹漆,先用砂纸打磨清洗后喷两遍。不过附着力一般,建议还是阳极氧化上色。

网友:
用心的制作,精致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个赌,盲听试验,能听得出来吗?

一耳朵的事,开关电源比变压器音质好太多了

网友:
6AQ5与6P1本质上是同类管。特性也差不多吧。使用6AQ5除了是七脚管6P1是九脚外,余下的就是6AQ5比6P1贵。

楼主:
目前机器声音还是不错,如果这么说那6p1还是可以玩玩。另外补充波形图,发帖时忘了上:

20Hz

20Hz

50Hz

50Hz

200Hz

200Hz

1Khz

1Khz

10Khz

10Khz

20Khz

20Khz

30Khz

30Khz

另外昨日将电压级工作点调了下,输出功率降到4.5w,目前看来还是原有工作点比较合适,我再继续寻找更合适的:

网友:
开关电源要做好了也不比线性电源便宜,

网友:
使用开关电源最大的优点是体积小分量轻。为胆机小型化、轻便化提供了条件。

楼主:
电路重新调了下:之前电压放大级负载调到100k、电流调到1.6ma时输出能力明显下降,现在调回最开始取值;倒相级负载电阻调至12k,电流调至6.3ma。整体来说和最开始试听效果差别不大,用开关电源(合格的)后感觉大动态很稳不会糊,91三极管接法声音比较自然,整体声音偏中性还是很舒服,8w输出时两声道波形几乎完全重叠,二手的6aq5居然还能配个两对实在出我意料,唯独91输出能力稍弱以后换6g2之类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