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iocom★打磨一台八十年代的J2465型信号源

楼主(2022-02-10):
      上个月的一个周末,在地摊上偶遇一台J2465型信号源,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福建泉州无线电厂生产的,距今快四十年了。这款信号源虽然是针对教学用途生产的,精度相对差一些,但机械结构部分和PCB板做工还是不错的,有改造升级的空间。于是利用假期对其做了全面打磨,使J2465满血复活。这是升级后的样子。

机器是典型的八十年代风格,刚拿回来就迫不及待的拆开了,内部元件焊接歪扭布线有些杂乱,不用试机就知道电容肯定失效了。

摩机第一项:更换所有电容,按原机上标称容量替换成现代封装的元件。

第二项:用三只Q9高频插座,替换原机高低频信号输出接线柱,其中一个接地柱子保留,方便接地使用。三只Q9座分别是高频信号输出,低频信号输出,音频信号输入(这只Q9座接到前面板的“等幅-调幅”开关的等幅端,输入音乐信号,J2465变身调幅音乐广播电台,增加可玩性)。再用同轴屏蔽电缆替换原来的信号飞线,以减少电磁干扰。

第三项:规整钣金零件。原机的钣金件加工精度不够,导致内部机械结构看起来不整齐,空气双联刻度旋钮对位也不准,对于我这种有强迫症的人是不能接受的,必须要改。

最后一项:组装调试。

J2465的高频有两档输出,分别是500~1700KHz和400~600KHz,低频有五档频率输出,分别是500,1000,1500,2000,2500Hz,通电后高频输出频率范围准确,几乎不用调整。而低频信号频率已经偏离了十万八千里,只能从新调配每档的谐振电容值,这个过程太痛苦了,要从一袋子电容里挑选合适的容值,实在没有适合的就用两三只大小容值的电容并联,折磨了几个小时后,终于把频率都拉回来了,实测误差控制在2%以内。

网友A:
还可用一支7812将直流电源从6V升至12V

网友:
楼主辛苦,谢谢分享,可变电容好,

网友:
这么多年了 外壳还挺新

网友B:
楼主打摩的非常漂亮,花了多少购入?我想要一个,来改造成微功率发射器,供满屋的小机机们接收。本地的中波台信号质量实在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元买了俩还挺新,原打算拆空气联做矿机,一个好用一个变压器二次输出引线断了给修好了,又不舍得拆了 ...

请问是否在某鱼上购的?

网友:
做工精良!

满满的情怀!

高手!

为TESLA

干杯!

网友:
我曾经看到的与你现有的外形一致,但内部电路相差大。

网友:
楼主,您是厉害;

手艺高,摄影好;

有强迫症;

为你点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滴!真不贵一个40包邮1个60包邮。

O(∩_∩)O谢谢答复。
再问一个问题,高频输出外接一个1~2米天线能发射多远?即用普通收音机清晰接收距离。我看有人说能发射500米,不知道可行。如何行的话我也买一台改装一个小中波电台,在室内供各个房间收音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O(∩_∩)O谢谢答复。
再问一个问题,高频输出外接一个1~2米天线能发射多远?即用普通收音机清晰接收距离 ...

按其发射功率,最多几米,500米是不可能的,也不允许

网友:
为强迫症点赞!

网友D:
改得真漂亮,立马高大上!搭车问一下,这个有全新100块在卖,买一个不摩机,能不能当信号源调收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改得真漂亮,立马高大上!搭车问一下,这个有全新100块在卖,买一个不摩机,能不能当信号源调收音机?

这个我来回答:适用于中波收音机调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来回答:适用于中波收音机调试。

就是捣鼓中波用。坛友一般都是用啥信号发生器?能否推荐一款?不能太贵能满足使用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捣鼓中波用。坛友一般都是用啥信号发生器?能否推荐一款?不能太贵能满足使用就行。

上50岁了,有时间了,奢侈了一把,一口气买了一台鼎阳示波器(1600元),一台普源的信号源(二手800多元),六七十年代国产收音机近十部,一次玩个够,圆了少年梦。
下图为部分仪表设务亮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50岁了,有时间了,奢侈了一把,一口气买了一台鼎阳示波器(1600元),一台普源的信号源(二手800多元 ...

真舍得下本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用一支7812将直流电源从6V升至12V

嗯,这样输出信号电压也能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透过屏幕都能感觉楼主满满的强迫症,治疗后整机真是干净整洁,档次直接提升!太棒了

细节决定 ...

没办法,这是病,得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打摩的非常漂亮,花了多少购入?我想要一个,来改造成微功率发射器,供满屋的小机机们接收。本地的中波 ...

我这个算是地摊捡漏了,不到四十元,有兴趣可以弄一台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元买了俩还挺新,原打算拆空气联做矿机,一个好用一个变压器二次输出引线断了给修好了,又不舍得拆了 ...

最好别拆,做工好的老物件值得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得真漂亮,立马高大上!搭车问一下,这个有全新100块在卖,买一个不摩机,能不能当信号源调收音机?

四十年前的机器,即使全新元件也老化不在状态了,尤其是电容,不磨不行啊。

网友:
信号发生器高频能到多少?

网友:
好久不见楼主,出手就是佳作!

网友:
楼主愿意出给我不 ,我怕在闲鱼买了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十年前的机器,即使全新元件也老化不在状态了,尤其是电容,不磨不行啊。

开机通电几个小时,电容有可能激活,爆浆的除外

网友:
J2465有空气联和个变压器,入了拆零件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捣鼓中波用。坛友一般都是用啥信号发生器?能否推荐一款?不能太贵能满足使用就行。

建议要买信号源和示波器,不能太小气。
否则很容易重复投资,反而花钱更多。

网友:
w哦正好有一台一摸一样的,也挺新

网友(2024-07-06):
手机测试的是个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捣鼓中波用。坛友一般都是用啥信号发生器?能否推荐一款?不能太贵能满足使用就行。

最简单信手拈来的就是找个再生可调的单管机或直放机,把再生加大到振荡就行,靠磁棒辐射统调没问题。

网友(2024-10-16):
炫彩老师打磨的真漂亮,关键是参数还统调回来,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样输出信号电压也能高一些

电源电压提高了,是不是要重新调整晶体管的工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