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利浦剃须刀维修

楼主(2022-02-09):
一个飞利浦剃须刀,里面的场管1nb60s坏了。请问它的参数是啥呢?可以用那些管子替代呢?

网友A:
N沟道的MOS管。某宝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N沟道的MOS管。某宝很多

手里有很多的电脑板拆的场管,看看能代换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里有很多的电脑板拆的场管,看看能代换不

电脑板上的场管耐压都超低,看上面网友提供的耐压要求600V,怕是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板上的场管耐压都超低,看上面网友提供的耐压要求600V,怕是悬啊

是啊,空欢喜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