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火右零的插座

楼主(2022-02-10):
过年回家偶尔发现自己一插座是左火右零,记得这插座是自己安装的不太可能错的啊,是不是进电弄反了?检查其他几个开关插座都对只有这个插座不按我的要求,就拆开看看里面情况。

打开就见这样的,上面明显的印有N与L,零火接线正常,问题在这个插座厂家安排的是左火右零

网友:
首先要把每根线都默认成火线才安全,最终哪根线是火线,还是以验电笔或仪表测得为准。
虽然有“左零右火”“L火N零”的规范,但是不规矩的多了去了,只能以防不胜防应对了。

网友:
估计是厂家开模时标错了

网友:
小厂的产品,不规范也属正常,低级错误,也会导致使用者出现误判,有时候想想挺可怕!

网友:
看插座的做工样子,非标,估计是小厂的产品,不规范。

网友A:
主要看三插那右边是不是L边,两插非五孔的不辨方向。

网友:
自己接线还得按规范来,不能看标的

网友:
之前从淘宝上买过一个,那是2016年的事了。当时和店家交涉,店家把货款退给了我,插座也送我了。曾在矿坛发过贴子,抽空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三插那右边是不是L边,两插非五孔的不辨方向。

固定式插座都是左零右火,减小触电几率。两脚插头不分,三脚插头分。

网友B:
二、三孔上下排列右边为火。接完后试电笔测量正确才放心,我一直这么做。小厂家开模具是不太可能,他以采购辅料安装为主。估计是模具厂敷衍了事。一直不感冒数字试电笔,你一晃眼他误事,大家是否有同感。氖管电笔他更直观、准确、放心。

想了一下又再编辑:那种光强插座用料还真心可靠,以前买了好多,铜排流粗壮紧实。无论你怎么接,8孔、10孔总是有一边对,另一边错。这样做他省事了,用户有一边则是反的。

网友:
这有啥,我还遇到过红色线是零线的呢,还好我接好后习惯性地测了下火线和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三插那右边是不是L边,两插非五孔的不辨方向。

就是三插右边不是火线,使用一个活动插排插在这个插座上发现活动插排开关关不对火线才检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三插右边不是火线,使用一个活动插排插在这个插座上发现活动插排开关关不对火线才检查的。

原来如此,厂家这事不应该。有些蹩脚电工是LN不分,还有的在桥架上转变色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三孔上下排列右边为火。接完后试电笔测量正确才放心,我一直这么做。小厂家开模具是不太可能,他以采购 ...

风儿说的对,还是氖泡的电笔靠谱,液晶的太容易受干扰

网友:
哈哈哈,l  ing ling 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