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中波调频立体声二波段收音机

楼主(2022-02-10):
现在广播调幅中波节目噪声干扰大、电台少,有些地方甚至没有中波。相对调幅广播、调频广播节目相对比较丰富,DIY调频收音机更具技术性和实用性。尤其是有了立体声广播,使得收听节目成为一种愉快地经历。收音机毕竟不是纯粹地工艺品,有调频立体声的收音机是既可以怀念旧时,又能享受现在。

    本机电路选择用日本SONY公司生产的集成电路,CXA1238S和CXA1622P。高频和解码用CXA1238S,它集成了高频、中放和立体声解码功能。它具有广播接收性能好,制作相对简单的优点。低放用CXA1622P,输出功率大,失真小,并且可以选择单声道BTL方式和立体声OTL方式输出。CXA1622P的2脚开路时为单声道BTL方式,接地时为立体声OTL方式。本机BTL方式输出500mW,OTL方式每声道输出50mW。由于输出功率较大,所以装入机壳后开大声时会有机振现象。

为了体现以人为本,本机设计了波段和调谐指示。因为不想破坏原来的造型,波段和调谐指示都是通过改变刻度盘LED灯不同的颜色表示。中波用绿色表示,如果收到的信号较强就会变成黄橙色;调频用蓝色表示,如果收到的信号较强就会变成紫红色,当收到立体声信号是颜色就变成白色。

利用耳机插座,能把收音机的广播接入电脑音箱等设备,可以获得更佳地收听效果。当插入立体声耳机后,本机电路转成二声道立体声功放,这时如接收的是立体声广播信号就能听到立体声节目。

机芯调试

    机芯调试是决定接收效果好坏的关键。因为采用了陶瓷晶体滤波器,使用本机中频调整十分简单。如果有仪器统调跟踪相对会简单些,没有仪器可借助其他一些东西来进行调试。调试调频时可利用带频率显示的MP3转换器 ,可以很方便地用作调试。而且价格也很便宜,十几元就能买到。调试中波时利用当地的中波广播进行。

一、调频调试

1、接收频率

    接好MP3转发器的音源,把MP3转发器频率调到108M,用一台好的收音机试验一下能否在108M接收到信号。如果MP3转发器能正常发出信号,则把可变电容刻度也调到108M。调整可变电容上的C2,使得机芯可以收到信号。

    然后把MP3转发器频率调到88M,用一台好的收音机试验一下能否在88M接收到信号。如果MP3转发器能正常发出信号,则把可变电容刻度也调到88M。调整线圈L2,使得机芯可以收到信号。

    因为高频和低频会互相影响,所以上面的调试要反复几次才能做好。调整时动作要轻柔,尤其在高频端,手一抖频率就差几百K。

2、跟踪

    同样接好MP3转发器的音源,把MP3转发器频率调到108M,把可变电容刻度也调到108M。调整可变电容上的C1,使得机芯可以收到信号最强。

    然后把MP3转发器频率调到88M,把可变电容刻度也调到88M。调整线圈L1,使得机芯可以收到信号最强。

    高频和低频会互相影响,所以上面的调试要反复几次才能做好。调试收音机是一种消磨时间的好活动。

二、调幅

   1、中频调整

    中波调试首先要能收到广播,如果当地中波接收条件较差,则只能用仪器调试。接收到中波广播后,调整AM中频变压器(黄色的那个)使音量最大,然后换一个声音小的台继续调试。要注意的是,当灵敏度比较好时,中频正确的位置并不在最大的地方。由于AGC(自动增益控制)的作用,中频正确的位置在两个音量最大之间。

    2、接收频率

    中频调好后就是调整接收频率。

    在高频收一个已知频率的电台,然后调整C4使这个台的位置和刻度盘的频率接近。

    在第频收一个已知频率的电台,然后调整L4使这个台的位置和刻度盘的频率接近。

    反复几次。

    3、跟踪(灵敏度)调整

    把可变电容刻度也调到中波高端的电台。调整可变电容上的C3,使得机芯可以收到信号最强。

    然后把可变电容刻度也调到低端的电台。调整线圈L3,使得机芯可以收到信号最强。

    高频和低频会互相影响,所以上面的调试要反复几次才能做好。

三立体声解码调试

    在收到立体声调频广播时,调整W1使得调谐指示灯由紫红色变为白色。在接收立体声信号时需要比较的信号,并确定是立体声广播信号,如果信号不够强的话则可能收不到立体声广播信号。

四相关DIY

外接天线有简易型和拉杆天线两种

用耳机收听时,耳机线可以起到天线的作用。如果在室内用喇叭收听时,灵敏度低得话可以外接天线。
1、简易型天线
   找一个3.5的插头,把前面锯掉一些,只留6mm长。注意:如果不锯短插头,则会触动转换开关使喇叭静音。
焊上1-2m的多股铜线,简易天线就做成了。

2、拉杆天线
   找一个3.5的插头,把前面锯掉一些,只留6mm长。
   攻3mm的丝。

用螺钉把拉杆天线固定。使用时插入耳机孔就可增加接收能力。

刻度盘的DIY
1、找一块木头,打一个直径2.5mm的孔。用直径2.5mm的小木棒插在孔里。

2、拆一个旧密封可变电容,取出动片轴。

3、把有机玻璃小圆片,插在小木棒上,再套上可变的轴。

4、用烙铁加热可变的轴,在有机玻璃小圆片烫出一个浅凹槽。

5、取下有机玻璃小圆片,用钻头按烫出的痕迹铣出1.5mm深的坑。

6、在按第3步把有机玻璃小圆片放好。

7、用烙铁加热可变的轴,在有机玻璃小圆片烫完美的凹槽。试一下,能插进可变电容的转轴即可。

8、把机玻璃大圆片两面用砂纸磨成“毛玻璃”。

9、把两个机玻璃圆片粘在一起,贴上透明胶片打印的刻度就完成了。

刻度盘的安装
由于耳机插座是固定在电路板上的,所以安装机芯时不能固定刻度盘。
刻度盘的安装方法如下:
1、先把刻度盘前面的面板拆下。
2、把刻度盘放到机壳里。
3、把耳机插座对准机壳的耳机插座孔,然后机芯放入机壳。
4、反过来把刻度盘插进可变电容的旋轴,用螺丝固定。
5、用螺丝将机芯固定在机壳上。
6、盖好刻度盘的面板。

DIY铭牌

用电脑软件设计好铭牌的图形,打印到水转印纸上。

按水转印方法贴到金属片上。干燥后贴上双面胶即可。如果能在作好的铭牌上涂几次清漆效果会更好。

波段开关按键的DIY
波段开关用按键开关,按下时是调频,再按一下弹起是后是中波。

1、找一个直径3mm的塑料管。
2、找一个直径3mm长10mm的螺丝钉,螺母一个。
3、固定螺母,如图所示。螺钉要有在后盖孔内自由移动的2mm距离。

盖后盖时,只要让螺丝钉垂直于后盖平面压下即可。

网友:
整齐美观---赞一个

网友:
玩的不错哦,赞一个!

网友:
CXA1238S性能相当完美……

网友:
这是套件分享的节奏?

网友:
非常用心的设计,最喜欢的二波段方案了,灵敏度完全可以PK一般的DSP小鸡,音质更是迷人,典型的经典索尼味,细腻均衡,现在每天都玩爱不释手,手头其他一大堆收音机都基本去睡觉了非常感谢老师的奉献精神!

网友:
对了,经过几次实际测试,用长度40-50厘米线径0.5MM的硅胶软线焊接一个3.5插头做天线,性能超越同长度的拉杆天线,且软电线可以随意缠绕和晃动,更方便携带不易损坏,大家不妨一试。

网友A:
我一直想用CD2003/2822装一台调蘋2P3,但不懂设计印板.(电路相对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想用CD2003/2822装一台调蘋2P3,但不懂设计印板.(电路相对简单一些).

不懂设计可以从模仿开始,做多了就会了。

网友B:
用耳机线做天线行不行?

网友:
用耳机线做天线行不行?

这个线路设计支持软电线耳机线做天线,效果相当好,但是前提要加一个转换开关,插入耳机线以后,能自由切换喇叭或者耳机发声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耳机线做天线行不行?

用耳机收听时耳机线就兼有天线的功能。

如果希望用耳机当天线、用机内喇叭收听则耳机只能插入一半,要是全部插入机内的转换开关会转成耳机方式,喇叭就不响了。

网友(2023-08-02):
有套件出售么...........................................?

网友:
希望能够提供套件。

网友:
调谐刻度盘做的漂亮,学习下!

网友:
板子做的这么小巧,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