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印刷开关的pcb

楼主(2022-02-10):
如何用立创EDA画印刷开关的pcb

网友:
二次元投影仪测绘,完了导出CAD图,再转PCB覆铜就好了

网友:
画圆形敷铜,无填充,或者阻焊层画个圆

楼主:
这个开槽怎么画?画矩形放不好角度?谢谢

网友:
不用凑这个热闹画成长条。  学波段开关多好。连线在触点外连接就可以了。这样也不用凹槽,改变连接方式能 适应一切万用表。

网友:
开槽用机械层画
这个铜,将来镀上金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开槽怎么画?画矩形放不好角度?谢谢

都用CAD画,保存DXF,然后导入之后转
别指望用PCB软件直接绘制出这个东西
槽绘制板框挖空区域就好了,画板框内的方框会自动转换

网友:
直接画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开槽怎么画?画矩形放不好角度?谢谢

我用Layout6.0抄图功能画的图,中间截取2张,自我感觉还可以。

网友:
电路板软件不能直接画吗

网友A(2022-03-26):
Altium可以直接画吧,用圆弧画好圆后再复制个改到阻焊层贴上去,机械层画个挖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ltium可以直接画吧,用圆弧画好圆后再复制个改到阻焊层贴上去,机械层画个挖空的。

走线端头是圆形,需要在端头填充一下才能是齐头的

楼主:
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走线端头是圆形,需要在端头填充一下才能是齐头的

线径改一下就好了,左边是底层,右边是阻焊层,直接复制左边的再改个层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径改一下就好了,左边是底层,右边是阻焊层,直接复制左边的再改个层就行了。

改细线仍然是圆头
或者用焊盘,设置成方角或圆角,孔0mm,单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细线仍然是圆头
或者用焊盘,设置成方角或圆角,孔0mm,单面的

要方头也容易,直接用填充就行,计算好尺寸

网友:
圆头、方头除了外观上的区别外,使用中应该没有差别,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