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动力电池竟然不能给汽车搭电,大家看看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2-02-10):
正负没有接反,汽车电瓶也正常只需要接正负极。可以用电池点亮仪表盘,但是 不能启动。电池电压12V。一开始判断电池电量不足,用12V12A电源充电1晚上还是不行。。。后来  保险救援电瓶可以启动,说明还是电池问题。。。

网友A:
日立40105,放电倍率没问题,但容量还是太小,正负极直接搭在车载铅酸电池的正负极上,就算不打火,锂电池已经在向铅酸电池放电了,5.5Ah的容量,20-30C的倍率给铅酸电池充电,等你把电池接上,磨叽磨叽钻进驾驶室的时候,锂电池几乎没什么电了。正确做法是断开铅酸电池正极或负极,把锂电池搭上,打火完成,启动后把铅酸电池拆掉的正极或者负极接好,然后拆下锂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V12A电源应该可以冲这个电池吧?充电时候测量电池电压有逐步上升现象。。

用这种线启动汽车,你还是好好的去洗碗吧

网友C:
这电池打火很好用,满电16.8V,配个保护板充电吧,就算车的电池只有9v,这电池搭上去还是可以着车的,因为我也有这个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线启动汽车,你还是好好的去洗碗吧

人楼主的线是进口的哦

网友:
你的电池是铁锂的还是普通的锂电池,铁锂充满3.6*4=14.4伏,普通锂电池4.1*4=16.4伏,你根本没充满,搭车的线最细也得10平方的,起动机启动时瞬间电流达到600A,然后恢复到100多A,你那小细线,如果电池没问题的话3秒就得冒烟

网友:
电池电量足够的话就是线细了

楼主:
谢谢楼上解惑,但是线缆是进口 的10A以上的。

楼主:
没有电子负载测试。。。怀疑还是容量不够。。。

网友:
没说清楚情况,是不通电,电压低告警,还是启动无力,启动没反应但是汽车可以通电,看着带保护,是不是保护问题,去掉保护是否正常

楼主:
通电,但是启动无力。汽车打不着火。。。电池看起来没有保护电路。直接电池对上去也打不着火。

网友:
线太细喽 起动机工作电流上百A

网友:
容量不够或内阻大,启动时接个电压表测一下电压。

楼主:
电缆是给直流电机用的,,,可以带50A。。。打火启动时候电池电压有下降至11V...因为搭不着火,马上恢复到12V多。。。

楼主:
12V12A电源应该可以冲这个电池吧?充电时候测量电池电压有逐步上升现象。。

网友:
启动时电池电压降到11V,这就是电池内阻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缆是给直流电机用的,,,可以带50A。。。打火启动时候电池电压有下降至11V...因为搭不着火,马上恢复到1 ...

线小了,如果是电池问题、导线够粗打火中电压会低到几V,启动当中电池电压低到10V不算电池太差,你买的动力电池可能容量也偏小吧。

网友:
这款电池不错,我常备应急,看看如果不是其他原因,就是买的电池不佳!
看图应该是电线太细了。

网友:
看大家说的,是电池问题了。虎年大年初十快乐,上班ing。

网友:
现在的假电池多了去了,内阻大。你自己随便搞个软线短路下,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
锂电池不好玩,是绝对的不好玩,不如买个这种电池吧,我这个都用8年了,冬天搭车老给力了。

楼主:
这种线缆我们也是电机启动供电电缆,正常工作时候也在50A以上。。。线缆问题可能性小。我看保险救援电瓶线缆外皮倒是比我这个粗。

网友:
引用 网友D:
4串铁锂你用12V充电?还要怪电池不好,浪费了好电池啊,另外,所有导线老老实实用10平方以上,线尽量短 ...

4串铁锂?  12/4=3V,是铁锂电池空电状态的呀。我以为的三串三元锂的呢

网友:
卷绕电池,放电电流大,寿命长,自放电低,和锂电池差不多,

网友:
单位老本田忘记关夜灯,用车时电瓶无电启动不了。我就用一块20安时的天能电瓶(平常在家听车机用),50多公分长的4平方硬质铜芯线没有夹子直捅车上正负极,一次启动成功。亲自操作。我们这汽车亏电这求人启动一次3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打火很好用,满电16.8V,配个保护板充电吧,就算车的电池只有9v,这电池搭上去还是可以着车的,因为 ...

你的意思是这个电池是没有保护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立40105,放电倍率没问题,但容量还是太小,正负极直接搭在车载铅酸电池的正负极上,就算不打火,锂电池 ...

这种方法当时应该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打火很好用,满电16.8V,配个保护板充电吧,就算车的电池只有9v,这电池搭上去还是可以着车的,因为 ...

当时我也以为是保护电路作用导致不能打火,从电池直接引线到电瓶还是不能打火。。

楼主:
大家分析一下,电池没有充电好是什么原因?这个电池组有没有保护电路?

网友:
12v电源给4串锂电池充电,冲一年也差不多等于没充。

楼主:
可能确实是充电电压不够。。。看了网上介绍要16V以上。。。

网友:
直接把电池短路试试,如果电火花很大,说明你的线小了,如果没怎么火花,就是你电池内阻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那里搞到的?

宝上有啊,搜索卷绕蓄电池

网友E:
电池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线太长了,电阻大,最好10cm左右,你这看上去长的离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池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线太长了,电阻大,最好10cm左右,你这看上去长的离谱了。

10CM 咋用啊 ,我的使用经验是10平方线不超过60CM ,16平方线不超过1米5,如果两个车搭车需要3米左右的线,最好是35-50平的电焊机线。

网友G:
车险公司不给免费搭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CM 咋用啊 ,我的使用经验是10平方线不超过60CM ,16平方线不超过1米5,如果两个车搭车需要3米左右 ...

电池就在旁边,线短可以的。汽车启动电源带的线就很短,可以独立启动汽车。60cm肯定不能独立启动,电瓶好辅助启动可以。汽车启动电流就按100安算的话,14v电压,电阻0.几的,所以必须短,越短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车险公司不给免费搭电吗

后来就是叫的救援。。

楼主:
看了大家的分析师 应该是电池没有充上电了。明天带单位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大家的分析师 应该是电池没有充上电了。明天带单位检查一下。。

铁锂是2.9~3.7。你的12V4颗,一个3V基本是没电的,要3.3V静态是有电的

网友:
一是电线太细,二是电池容量太小,三是要断开原蓄电池,四是锂电池要充满电。如果还不行就是锂电池问题了。锂电池至少得10AH以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