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高砂TP035-2D可调电源怎么改插头

楼主(2022-02-10):
大家好,我今天收了台日本高砂TP035-2D可调直流电源。是110V的,我想改成接220V转110V的插头。
后边的电源是5针的航空插头,共有红白绿棕黄5根线。其中绿色接了地,棕黄两个看着是接到了面板的Power开关上了,红白两根线看不到走向。请教大家我应该怎么改呢?不懂,谢谢大家。。

网友A:
最好找到电路图,如果没有,可以看看变压器初级电源有几个头,然后测量电压,很容易找到是否有220V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找到电路图,如果没有,可以看看变压器初级电源有几个头,然后测量电压,很容易找到是否有220V输入

谢谢回复,红白线通到了电路板上,分别连接了两根蓝线和两根红线,插头上还有个绿线,是通往面板的GND上了。
麻烦帮我分析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找到电路图,如果没有,可以看看变压器初级电源有几个头,然后测量电压,很容易找到是否有220V输入

我现在只是想改成个2线插头,能接220转110的变压器就行了。

直接改成220V我还差的远。

网友A:
测量变压器初级线头就知道是否支持220V,最好是接入110V电源,然后测量初级有220V电压的就是220V接头,如果没有110V电源,就测量变压器初级开路电阻,比如红白是110V接线,和这两个接线阻值一样的就是另外一组110V,两组串联就是220V
如果想直接接入110V就需要找到变压器初级线头,然后向上面说的测电阻分析

网友B:
把线拉开,看看变压器上有没有220V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变压器初级线头就知道是否支持220V,最好是接入110V电源,然后测量初级有220V电压的就是220V接头,如果 ...

今天定了220转110电源。等到货了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线拉开,看看变压器上有没有220V字

感谢回复,变压器上一端有7根线,0 100 120 0 100 120

昨晚在群里请教几位高手到12点还是没弄好。。哎,我太笨了。

网友C:
你这个可以改成220伏的,方法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可以改成220伏的,方法见图

感谢回复,请问是如图把您标的线两两短接就行了吗?

完全不懂这个,不好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请问是如图把您标的线两两短接就行了吗?

完全不懂这个,不好意思。

看来你是真的不懂,建议找个身边懂的人动手,必竟是220伏的电压有一定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是真的不懂,建议找个身边懂的人动手,必竟是220伏的电压有一定的危险。

嗯,谢谢。。。确实一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