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歇菜了

楼主(2022-02-10):
这两天发现用两三年的电磁炉不正常了,故障现象为,冷机开机时能坚持一会儿,随后发出滴滴滴连续的报警声,不制热了……

网友A:
看看风扇转不转。。。。。。。查一下,故障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风扇转不转。。。。。。。

放点水有气泡沸腾冒烟,但风扇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风扇转不转。。。。。。。查一下,故障代码。。。。。

没有数字显示功能的九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点水有气泡沸腾冒烟,但风扇不转。

若电磁炉能正常加热,而风机不转(加热一会就停)。则说明5V电源正常,18V电源正常。其故障范围应在风机控制电路和风机本身。先换个风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电磁炉能正常加热,而风机不转(加热一会就停)。则说明5V电源正常,18V电源正常。其故障范围应在风机 ...

不知道是不是不好的使用习惯造成的?没有关机我就提锅。

楼主:
没有拆机检查,不知道是不是里面油污太多造成的故障。

网友:
在加热状态风扇必须要转,不转一下子就过热报错

楼主:
电磁炉拆开了,万用表测一下小风扇的两脚电阻值,测得10千欧以上不知道是否正常?小风扇里面有一只外貌有点像三级管的集成电路。这种小风扇是18伏的,手头没有可调电源。

楼主:
发现热敏电阻的导热硅脂已经干了,如果这个不影响导热感应,那就极有可能是小风扇坏了。?

楼主:
查资料得知小风扇里面那只很像三极管的元件是霍尔感应元件,稳速的。型号为477  PC13T,有四只引脚,耐压较高一般不容易坏,猜测可能是风扇线圈开路,这种风扇的结构拆散可能就废了,找不到线圈的引脚测试点,引线上面测的可能不准确,使用6伏电源试了一下一点反应都没有,阻值基本处于无穷大,风扇的电源接口没有检查过,太靠近高压的地方了有点小害怕,感觉修这玩意比收音机风险高得多,罢了,先买一只新风扇装上看看O不OK先。

楼主:
电磁炉的型号 - 九阳C21 SK805

楼主:
上传一组拆机图片。

网友:
可以先把感应线盘的接线拆了试机看风扇电源正常不,工作时风扇要转才正常的。小心触电!!!

楼主:
确实是风扇坏,换一个上去正常了,山癫一寺矿友的判断是正确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