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奇瑞的车机,应该回本了吧~

楼主(2022-02-10):
之前在数码之家看到有人拆过这款车机,貌似是奇瑞瑞虎上面的收音机,小黄鱼搜了下,最便宜的29元包邮,果断出手!
前置面板很简洁,旋钮为开关机/调节音量用,不能用于调谐。右下角有个USB接口,读U盘用的,没测试。
拆机过程有点波折,就直接放板子了。
拆开中间的矩形屏蔽罩,查了下这个芯片是用来解码音乐的。
猜错主角,本以为屏蔽罩里面是主控,没想到旁边这个才是,STM32的片子。
拆下收音部分屏蔽罩,可以看到收音芯片型号是F8602,也就是TEF6686
最后放一张全景图。
尾线定义(来源于网络,侵删)

网友A:
现在车机收音部分真简单,中周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车机收音部分真简单,中周都省了

据说接收性能没有带中周的好。

网友:
可有便宜的了,很多价格就是邮费的,相当于白送!

网友B:
手头好几个呢,顾不上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头好几个呢,顾不上玩了

这个也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好几个呢,顾不上玩了

来一个给我玩玩

网友C:
这是一个月来,老衲看到的最好的帖子。
几张图,就完全说清了现代车机的原理。图也比较清晰,芯片标识清楚。
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月来,老衲看到的最好的帖子。
几张图,就完全说清了现代车机的原理。图也比较清晰,芯片标识清楚 ...

谬赞了,也就这个车机结构简单,查查芯片就知道个大概

网友D:
只是个收音机而已可玩性可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个收音机而已可玩性可不高啊。

这个机器是准备锯掉6686部分当高频头用的,毕竟小黄鱼的拆机6686都要30了,还不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