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8pro windows平板电脑求专用PE或系统

楼主(2022-02-10):
dell  v8pro  windows平板电脑求专用PE或系统,重装系统时启动不了了,现在提示找不到硬盘,但进入主板检测可以看到硬盘并检测通过,BIOS里也看不到硬盘,怀疑重装系统时破坏了分区设置,试了很多pE都进不去,还试过专用的uefi启动,都不行,有谁玩过这种平板的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22-2-11 12:06):
又试了U盘安装版win8,可以安装,但重启时提示没找到硬盘,删除分区重新分区后还是找不到硬盘,没办法了,晕

补充内容 (2022-3-17 10:49):
哈哈,找到原因了,还是主板BIOS设置问题,用翻译软件看了半天,关闭了好几项关于启动的选项,最后关闭了USB启动,就一切正常了.多谢各位坛友出主意

网友:
戴尔的电脑重新装系统本来就费劲,
他的硬盘里有隐藏分区,里面有秘密
我遇到过两回,都是把硬盘低格之后解决的
低格不需要完全低格,只需要10分钟把注册表打坏
仅供参考,有问题盖不负责

网友:
N年有过一台,估记分区表恢复一下就行了,不用非装专用系统

网友:
之前的老毛桃,番茄花园,大白菜大多数是识别不了NVME协议的硬盘的,因为没有NVME硬盘的驱动,需要更换能识别NVME硬盘的PE系统才行。

网友A:
干嘛非要pe,直接标准安装,然后在线激活

网友:
找dell售后要他的支持程序,运行后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非要pe,直接标准安装,然后在线激活

安装后重启时找不到硬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后重启时找不到硬盘

可能在安装时要把磁盘分区格式转为gpt

进入系统安装界面,按下Shift + F10打开命令提示符,输入Diskpart并按回车,输入list disk列出磁盘,可通过查看磁盘容量来区分,一般放安装文件的盘比系统盘小多了,输入select disk 0,选择disk 0即电脑硬盘作为当前进行操作的磁盘(具体什么数字,看实际显示),输入Clean,清空当前磁盘分区,输入convert gpt将分区表格式转换为GPT,操作完成直接点击右上角“X”关闭窗口,继续按照正常的方法安装Win10系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在安装时要把磁盘分区格式转为gpt

进入系统安装界面,按下Shift + F10打开命令提示符,输入Diskpa ...

dell平板安装系统很麻烦,一般的方法都不好用,买后悔了,太难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ll平板安装系统很麻烦,一般的方法都不好用,买后悔了,太难用了

你不会是想一键 ghost 安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想一键 ghost 安装吧

哈哈,是啊,可惜不行,又在网上不停搜索,终于安装上了win10原版,可是可能分区被破坏了,每次启动都要先进BIOS然后才能正常启动,不然就是黑屏,网上说好像是dell有专用分区,检测不到就不启动,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是啊,可惜不行,又在网上不停搜索,终于安装上了win10原版,可是可能分区被破坏了,每次启动都要 ...

那个分区无所谓的,最多不能恢复出厂镜像,只能自己安装,如果主板支持csm,倒是可以用ghost方式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分区无所谓的,最多不能恢复出厂镜像,只能自己安装,如果主板支持csm,倒是可以用ghost方式安装

现在的情况是,直接开机后可以看到屏灯亮,屏幕黑,然后就没反应了,一直如此,只有强行关机,
但是,如果双键开机进入BIOS设置,什么都不用动,退出BIOS设置后,就能正常启动,进入win10也能正常使用,只要不断电,重启也没问题,但是只要已关机再重启就是前边的那种情况,可能主板BIOS的自检或启动需要的条件没达到,怀疑就是硬盘的专用分区没有了

网友:
这平板脾气不小

楼主:
哈哈,是的,很多名牌厂家都搞了一些普通人用不到的所谓安全防护和备份之类的设置,非常复杂,非常的反人类的设计,所以,这类厂家迟早会被淘汰的,只有傻瓜式的设置才是人们所需要的,毕竟用户大多都是一些仅仅会简单使用的小白,反正我以后是不会再买什么dell的产品了,太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