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变DE110耳机插孔接触不良?

楼主(2022-02-11):
二变版DE1103,有时听着喇叭没声音了,用耳机插头插拨一下就又好了。用耳机听则没有问题。是耳机插孔接触不良?这个耳机插孔后面是不是有一个拨动开关?

网友A:
无水乙醇清洗,点几滴,耳机插几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水乙醇清洗,点几滴,耳机插几下就行。

从电路图上看,耳机插座连着一个拨动开关。

网友B:
应该是立体声的转换开关(不插耳机输出BTL),与插座接触不良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立体声的转换开关(不插耳机输出BTL),与插座接触不良有关。

知道这个转换开关的型号吗?

网友B:
这个开关是和耳机插座是连体的,喇叭无声是耳机和喇叭之间触点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关是和耳机插座是连体的,喇叭无声是耳机和喇叭之间触点接触不良。

耳机插座和开关是两个零件吧?应该不是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耳机插座和开关是两个零件吧?应该不是一个。

就是一个零件,我有一个不知放哪里了,板子还在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零件,我有一个不知放哪里了,板子还在你看看。

还有这种连体的零件,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零件,我有一个不知放哪里了,板子还在你看看。

这个插座是带转换开关,适合您图的JK3。

网友:
我的1103也是这个毛病,换了一个插座,还是不定期出现故障,看来这个插座和小开关要整体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插座是带转换开关,适合您图的JK3。

多谢,我以前总以为这是两个零件,现在长知识了。

网友D:
这种故障太常见了,插座太垃圾了,从电脑主板上拆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故障太常见了,插座太垃圾了,从电脑主板上拆个试试

电脑主板上的插座带拨动开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主板上的插座带拨动开关吗?

你把插头的结构研究一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