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工具充电器100V怎样已改成220V的???

楼主(2022-02-11):
手上有一日立电动工具充电器是100V的,想改成220V的,请问是不是把那个主滤波电容换成400V耐压的就可以??还需要改其它吗??谢谢!!!

网友:
仅仅更换高压滤波电容,贸然使用220V通电,不宜!
建议绘制初级电路的原理图,细致研究之后,看看是否还有其他不同之处。

网友:
开关电源应该是宽范围的

楼主:
我就是看变压器前是直接整流滤波没所以不敢上电
不知道在整流前加上电容降压这样行吗???

网友:
关注有个DVD机也需要改

网友:
倍压整流的110伏开关电源好改,你这个牵扯到元器件耐压以及开关变压器参数不好改。

网友:
以前得伟老充电钻的充电器都是二手的就是110V
改的,不知道现在还能搜到那些文章不

网友:
这个电路很像,可能MOS管也要改,还有启动电阻什么的都要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变压器前是直接整流滤波没所以不敢上电
不知道在整流前加上电容降压这样行吗???

整流前加上电容降压这样行吗,,    应该不行。找个自偶变压器吧。。100VA的铁芯可以制作成500VA的自偶变压器。

网友:
没法改的,除非你精通开关电源否则可能出事

网友:
明白的容易改,不明白的不容易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电解换成400V,压敏电阻拆了或者换成471

然后再仔细核对后通电,最好串40W白炽灯泡保护,正常后拆灯泡 ...

好的,谢谢!!!

网友:
好像改起来很麻烦,这位就这么说的。https://haokan.baidu.com/v?vid=11770977061130412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