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坛友帮忙计算这铁芯数据,好吗?

楼主(2022-02-11):
筹备几年的胆机元件基本已经到位,功率>2x21w,就是输出变压器不好确定,现看上CD16X32X50铁芯,6K45W推挽输出变压器(超线性43%抽头),不知道这铁芯计算数据,请哪位坛友帮忙计算一下,好吗?先谢谢。

楼主:
请问根据这表怎么计算出初.次级匝数呢?

网友:
最好不用C型铁芯,好铁芯少,质量不好把控,低频差,电感量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根据这表怎么计算出初.次级匝数呢?

这铁芯做45W推挽胆机,稍微小了点,最好再大两号。 你选的这个真有点小了。

楼主:
还有20x40x50,关键是不知道数据计算,厂家说磁通>1.6.

网友A:
用C型铁芯制作单端推挽两用胆机输出变压器.zip (273.78 KB, 下载次数: 89) 这篇文章你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根据这表怎么计算出初.次级匝数呢?

webwxgetmsgimg(1).jpg 磁路长度,窗口面积,铁芯截面,根据数据套公式

网友B:
选用3倍功率的铁芯。先算出音频电压,套用每伏匝数×2(25赫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用3倍功率的铁芯。先算出音频电压,套用每伏匝数×2(25赫兹)

好的,我来计算下,谢谢。

网友B:
如图负载线,静态工作点250伏12毫安,推挽交变电压(250-100)×1.414=21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负载线,静态工作点250伏12毫安,推挽交变电压(250-100)×1.414=212伏

从昨晚到今天越算越糊涂了, ,你意思是说先把输出端的音频电压计算出来,然后据此电压计算出匝数(次级),再反推初级匝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昨晚到今天越算越糊涂了, ,你意思是说先把输出端的音频电压计算出来,然后据此电压计算出匝数(次 ...

2楼的图,是按20%以上电压调整率,电流密度4安以上计算功率。9楼的图是按10%电压调整率,电流密度3安,所以功率小。注意看11楼的图,你自己算电压摆幅,电流摆幅,负载阻抗,功率。

楼主:
终于用CD20X40X60铁芯初步计算了一下,但不知道是否正确(没接触过CD铁芯心里没底)?请各位师傅看看,指正指正。

网友:
对推挽而言,没有直流偏磁问题就只有一个磁通密度的问题了,C铁心磁通密度1.4T没问题。按1.2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用CD20X40X60铁芯初步计算了一下,但不知道是否正确(没接触过CD铁芯心里没底)?请各位师傅看看,指正 ...

你的屏--屏阻抗是多少?喇叭阻抗是多少?

楼主:
屏--屏阻抗取6KΩ,喇叭阻抗4.8.16Ω.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用CD20X40X60铁芯初步计算了一下,但不知道是否正确(没接触过CD铁芯心里没底)?请各位师傅看看,指正 ...

PP初级功率多少?早期FU5推挽250瓦,频响80赫兹,用的是CD20×40×60

楼主:
这机功率管用6L6之类的5881,采用CD20X40X50铁芯够用了。

网友C:
你这个好像磁通密度取的太低了。按50hz算,才6000-7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好像磁通密度取的太低了。

不敢用大了,算出来数据小,心里打鼓。

楼主:
师傅们帮计算个数据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用CD20X40X60铁芯初步计算了一下,但不知道是否正确(没接触过CD铁芯心里没底)?请各位师傅看看,指正 ...

初级匝数可以,次级匝数太多了,理论上次级0-4-8-16欧相对应0-80-118-160匝

网友C:
先确定电压:40W 16欧姆  U=SQR(40*16) = sqr(640) =25.3 V ,现在知道负载电压了,有这个电压算磁芯应该绕的圈数,确定两个:铁心截面 7.1 平方厘米,磁通密度,取 10000高斯平方厘米 有: N=U *1E8 /(4.44*f*B*s ) =25.2*100000000/4.44/50/10000/7.1=157.65  .这个就是50HZ 数据了。如果想降低截止频率比如到27hz(钢琴的最低频率),那就158*50/27=263匝。我看没必要更低,这个就是乐器下限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初级绕组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提供所需的电感量了。

楼主:
哦,再算算看,谢谢火师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师傅们帮计算个数据么?

铁心上有线圈吗?有线圈可以省很多事。

楼主:
用panyu666888坛友的软件复了下,并加15%,现在变为初级3400匝,次级0--4Ω--8Ω--16Ω对应匝数0--87--126--180匝,可以么?铁芯为CD20X40X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心上有线圈吗?有线圈可以省很多事。

就是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电压:40W 16欧姆  U=SQR(40*16) = sqr(640) =25.3 V ,现在知道负载电压了,有这个电压算磁芯应该绕 ...

基本上是这样了,用软件也差不多,谢谢,大家新年好。

网友:
绕组电压计算可以有个简单办法:假定功率是1,16欧阻抗端电压是 SQR(16*1) =4 ,8欧电压是:SQR(8*1)=2.828  4欧那就是 2  于是  阻抗   16:8:4  电压比 4 : 2.828 :2 。
变压器的计算难点在于算出来的绕组匝数能不能提供那个电感值!这个电感不是小信号的电感量,而是大信号电感量。比如6K阻抗40W就要在220V电压下测量这个电感量,不够那就是匝数少了,饶不下,那就是铁心小了。小了当然可以凑合着用,那是另一回事。这个世界最难搞的就是这个东西,装好的变压器再砸几榔头电感量立刻就变了。所以铁心有个绕组那是很捡便宜的事,少了很多猜测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panyu666888坛友的软件复了下,并加15%,现在变为初级3400匝,次级0--4Ω--8Ω--16Ω对应匝数0--87--126- ...

绕组要减少,不是增加。建议先饶一个绕组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组要减少,不是增加。建议先饶一个绕组试验一下。

是的,不知道绕得下还是绕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知道绕得下还是绕不下?

变压器设计中很多人对C铁心不感兴趣,原因在于冷轧片子导磁率很高,效率就高,高频信号就足量,很多人不喜欢。从脉冲变压器角度看输出变压器就要这个性能!现在要设计变压器本质上就要向这个方向走。问题是话语权!向这个方向走那搞的过晶体管吗?所以贬低之声不绝于耳。变压器应该有最宽的频率响应,这个是基本的要求了。最宽的响应就要求最低的圈数,漏感才会低。

楼主:
赞成,C铁芯不但效率高(铜损和铁损低),更容易实现音频传输,还容易制作,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赞成,C铁芯不但效率高(铜损和铁损低),更容易实现音频传输,还容易制作,何乐而不为呢?

我已绕了两对,一对5K的已装机,另一对正在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绕了两对,一对5K的已装机,另一对正在弄。

JJ放出来让大家欣赏欣赏。

网友:
看看小牛吧,羞于见人 没有壳子

楼主:
开始算出来匝数太少,就怀疑自己啷个地方数据带入有错,不敢相信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绕了两对,一对5K的已装机,另一对正在弄。

有那个变压器你就可以测量磁通密度了,随便在铁芯上穿两圈--塑料绝缘导线就行,比如5匝,输出放低频让他输出额定功率,测量几匝导线上的电压,就可以计算出磁通密度了。

网友(2022-07-20):
输出牛计算方法,留个印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篇文章你可以看看

感谢分享,正在学习cd牛。

网友:
半年过去了,楼主做出成品机了吗?谈谈体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