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利浦剃须刀维修(2)

楼主(2022-02-11):
原来剃须刀的充电电路上的场管1nb60s挂了。打算自己做个阻容降压的充电电路,就是一个400伏1uf的cbb电容并联一个510k泄放电阻,然后再串联一个4007二极管。可是将电池串进去测电流只有2ma多.这还包括了led指示灯的电流。反复检查电路没毛病。后来重点检查了电容,也没毛病,可是电流始终是2ma多。看资料说1uf的电容应该有70ma左右的充电电流。请高手赐教,我这个电路问题再哪里。

楼主:
现在初步怀疑510k电阻太大了。以前用的是330k的泄放电阻

网友A:
更换电容试试再说,泄放电阻关系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电容试试再说,泄放电阻关系不大吧。

电容换了一个还是老样子。不知道和半波整流有关系没有。回头换个整流桥看看

楼主:
问题找到了。少了一个泄放二级管

楼主:
加了一个二极管,充电电流上来了,有76ma.故障排除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了一个二极管,充电电流上来了,有76ma.故障排除了。

我的已坏了二年了,不知怎样维修。看到你的帖子很受启发,改成阻容降压好办法,不知怎样再加一个二极管,能给张电路图吗?虚心学习自己动手。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已坏了二年了,不知怎样维修。看到你的帖子很受启发,改成阻容降压好办法,不知怎样再加一个二极管, ...

就是5楼里的d2.把这个二极管加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5楼里的d2.把这个二极管加上

非常感谢 !我动手实践。

网友C:
容阻的电流都不大,现在手机充电器到处都是,如何不用它来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阻的电流都不大,现在手机充电器到处都是,如何不用它来改一下?

不是很方便啊

网友:
用桥式整流,让电容工作在50赫兹才行。用一只二极管等于让电容工作在直流状态下所以电流“很小”。

网友:
出个歪招:可以把剃须刀按个插座,里面接好限流电阻,再用手机充电头充电,缺点就是不能自动断电 看着时间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