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黑白电视机改AV输入

楼主(2022-02-12):
手头有一台80年代的熊猫14英寸黑白电视机,一直放置在阁楼上。现在把阁楼收拾出来当‘折腾’工作室,电视机插电还能显像,黑白噪点还是很粗,证明显像管还能用一阵子,但是泰安本地电视台已经不再传输模拟信号了,UHF和VHF两个频段没有一个节目。留着这台机器,也是个念想。还想让他发挥余热,就想着能不能用网络机顶盒输出的AV信号,接入到电视机上?这样我就能有空上阁楼的时候看会黑白电视,下楼再看会大屏,喜新不厌旧。希望有能懂黑白电视原理的老师赐教个改动方案,先谢谢了。

网友A:
1,网上买个射频盒(以前有那种插AV线 发射调频节目信号)然后发射射频信号,电视机调节频道,常见4频道或6频道或11频道,就可以收到节目。也就是刚刚出现VCD那会,很多黑白电视机不能放,就要买那个,以前十元左右,现在估计还是十多元。(以前电视经常收到别人播放的节目,与这有关)

2,拆以前的游戏机,(特别小霸王,键盘那种) 上面很多都带射频小板, 拆下来,接上信号, 供电3-12V (看线路设计,供电范围很宽的)

3 ,拆电视主板, 在同步分离管前段,加个切换开关,断开前段中放信号, 把AV线引线焊接上面,就可以了 ,断开前段信号,就没有背景噪点, 不加入AV信号,电视白屏状态。

网友:
下面这个是某杂志上面刊登的黑白电视机加AV视频电路图,12伏电源,你可以试试,输出直接到视频放大管2DA87基极就行啦,音频输入要加衰减电路才行。

网友:
A/V射频转换器就OK

网友:
2楼正解,网上淘个转换盒很便宜,最关键是无需任何改动就能完善收看。机机不错,好好玩,我想找都找不到。

网友:
这老板子   泡水里洗洗  鞋刷子刷刷  跟新的一样。。。。。

看见这样的板子就手痒。。。。。

网友B:
楼主是山东老乡吗?我也有台14的黑白机,还能出图像只是场幅有点小问题,还不想打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网上买个射频盒(以前有那种插AV线 发射调频节目信号)然后发射射频信号,电视机调节频道,常见4频道或6 ...

谢谢了
射频方案暂时不考虑了,因为我不确定两个高频头是否还能使用?现在再买配件不合适了。只能在现有的板子上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山东老乡吗?我也有台14的黑白机,还能出图像只是场幅有点小问题,还不想打理它。

80年代,那时候看射雕,霍元甲是多么的不顾一切,这样的机器要是放置一边吃灰,太对不起当年的“热情”了。对于无线电,一直是爱好,始终无法进步,生活不易,在外打拼多年,还是回到老家了。
我家住汶河南岸,不远的地方
爱好和生活赚钱,只能选择养家糊糊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80年代,那时候看射雕,霍元甲是多么的不顾一切,这样的机器要是放置一边吃灰,太对不起当年的“热情”了 ...

先根据型号找到电路图,再确定信号输入点,这个应该不难。
楼主是宁阳还是新泰?离你不远。

网友C:
报告一下电视芯片,给你找找改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告一下电视芯片,给你找找改资料

中放集成块型号是D7611AP

伴音放大CD7176CP

熊猫14英寸黑白电视机,很多年已经找不到电路图了,如果没有基础,在线路板上找到相关原件不容易。
费心了

中放集成块

中放集成块

伴音集成块

伴音集成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根据型号找到电路图,再确定信号输入点,这个应该不难。
楼主是宁阳还是新泰?离你不远。

此处都说是中京

山野乡村,不说也罢。省内的化工基地,是本地人很大的伤。

网友:
参考一下环宇47C-2

网友D:
出各种黑白电视机拆机电路板,高频头,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各种黑白电视机拆机电路板,高频头,变压器

双17V的变压器多少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