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和刻光盘相比,那种存储方式更可靠?

楼主(2022-02-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存储介质使用寿命

网友:
应该硬盘好点。
我刻了一批光盘,过了一段时间都读不出来了。

网友:
实践中磁带记录最可靠,国家档案馆还有重要服务器目前还是用磁带机记录原始数据。
记得本坛里有个网友说过:数据量不大的话 刻碑吧

网友:
硬盘好,个人觉得。

网友:
硬盘可靠,还要看是为长期保存不用,还是又经常用。

网友:
光盘比硬盘保存时间长,电子元件放时间长也会坏

网友:
移动硬盘好,光盘影响因素多点,激光头老化,盘面划伤等

网友A:
很多CD  LD,放30年没事,读不出来是机器的问题,硬盘能放30年??就算不坏也没有机器能兼容了

网友:
硬盘比光盘可靠,而且占地方也少。
我十五年前刻的DVD和CD保存较好,但有一部分读不出来了。有些光盘即使能读也挑光驱,换了好几个光驱才勉强读出来。总体来说CD比DVD可靠一点,但是CD容量太小了。CD即使有划痕和霉斑只要不严重也能读,盘面太脏无法清理干净或者涂层失效出现斑块才读不出来。有些DVD盘面看起来很干净,涂层也完好,读到某个地方就卡死,或者彻底不认盘。

网友:
从安全可靠性来说,最好是移动HDD + DVD同时进行,冗余备份+安全互补。

十几年前,我用2个东芝同型号2.5寸HDD做移动硬盘,备份了很多资料,存放了3年后,某天拿出来使用,发现这2个移动硬盘都坏了: 都是硬盘马达不能正常启动,因为是2个同品牌同型号的2.5寸HDD,出现同样的故障,马上联想到是否该型HDD的通病? 上网搜索,发现境外有多例同样的故障  后面就不碰东芝的2.5寸HDD了

网友:
还是硬盘靠铺,不管是使用次数还是保存日期比光盘强多了,几十年的硬盘一样能用。现在的sata3接口,估计二十年不会有问题。

网友:
光盘是PS塑料和铝膜,塑料稳定性差,而铝膜又怕和空气化合变性,寿命不长,尤其夹层的DVD盘寿命更短,除非厂商使用超纯(学过高分子材料专业的人告诉我们,同种塑料的分子量不一样,严格来说是混合物)材料,久了难免高分子之间的分子应力释放导致夹层翘曲。硬盘的话,只要环境够干燥(比如开放环境中使用硬盘要定期通电发热排湿)、震动冲击够小(断电情况下也要注意按硬盘厂商给的规范的多少克冲击力限额内),还有工作温度不要超过范围(长时间工作保证散热良好),硬盘本体质量达标的话,一般寿命是很长的,当然还有就是硬盘的线路板,早年的有的触点是电镀18K金的,后期的是化学镀金或镀银都较软,接口镀层不耐拔插,尤其连接磁头组件的PCB镀银触点不耐硫化,寿命较短,要涂不易挥发的硅油预防。

网友B:
大容量的盘,加一套SATA硬盘底座外接盒子2.5/3.5寸串口通用电脑机械固态脱机对拷机。
如此配置,应该靠谱,特别是不经常读写的时候。
追求可靠性,就得考虑盈余,各种备份措施……

网友:
13楼的方式最可靠可行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容量的盘,加一套SATA硬盘底座外接盒子2.5/3.5寸串口通用电脑机械固态脱机对拷机。
如此配置,应该靠谱 ...

这个可靠可行,马上网上淘一个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CD  LD,放30年没事,读不出来是机器的问题,硬盘能放30年??就算不坏也没有机器能兼容了

原装盘和刻录盘是不一样的,刻录盘我最早有十五年的,有的能读,有的断断续续马赛克,这和光盘品质、刻录软件、刻录速度都有关系,总之,刻录盘要保存重要文件是不行的!

网友:
各有优缺点吧,光盘铝镀层质量不好的话,放不了多久,至于硬盘保存环境和接口类型日久也存在问题。

网友:
我还有一大堆刻录的DVD老电影,现在都读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CD  LD,放30年没事,读不出来是机器的问题,硬盘能放30年??就算不坏也没有机器能兼容了

在搞笑么,光盘能读,硬盘就不兼容了?

网友:
第一,硬盘可靠
第二,13楼那个是不是不需要电脑的GHOST

网友:
硬盘靠谱点,我身处祖国南方,刻录光盘10年左右已经有大部分发霉了.

网友:
用光盘(DVD盘片)存过很多,近20年了还能顺畅的读出,用CD盘也是如此;外置硬盘也储存过不少数据,20年后也好好的,这两种方法目前看来是很难区别好坏的,40年、50年后就只能由后人去确认了!

网友:
珍贵资料如照片之类的,长期保存的话,还是机械硬盘最安全,最好是双份冷备份分开密封防潮防震储存,定期备份,我就是这样备份照片视频的,女儿小时候的照片二十多年了一张没丢

网友:
刻录盘不行,时间长了材料化学性质\光学性质变了,读不出来了。

不要和工厂生产的CD盘比,那是一次性物理成型的,不是用可光学变性的染料来刻录\刻录的。

网友:
个人存储可靠性经验教训:
机械硬盘>光盘>静态硬盘>软磁盘
光盘: CD>DVD>蓝光

网友:
楼层中关于硬盘和光盘对于数据保存的利弊,文章学习中

网友:
就这么说
硬盘损坏还有救
光盘损坏没得救

网友:
2002年我刻了2张CD-ROM  现在还正常读取。2015年买的500G硬盘 已经坏了 可惜我500G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