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winxp后,不能上网了,大家碰到这种情况吗

楼主(2022-02-12):
08年买的电脑,重装winxp后,不能上网了,提示说,时间不对。大家碰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提示说,时间不对 :这是胡扯 !就是 时间不对 ,也应该能上网

不能上网 查网卡驱动安装正常了 没有

网友:
调整一下电脑时间

网友:
主要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BOOS 里面 动过吗 恢复

网友:
是不是需要装网卡驱动啊?

网友:
有硬件没有驱动或驱动识别错误

网友A:
https 协议需要时间戳 本机时间和真实时间相差太多会打不开网页

系统时间不对打不开网页 很常见

调整一下系统时间吧

网友:
我电脑10年的,一样毛病,设置好时间正常了。 时间差太多,网站证书认证通不过,就不能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 协议需要时间戳 本机时间和真实时间相差太多会打不开网页

系统时间不对打不开网页 很常见

非常正确.....

网友:
时间不对, 证书过期

网友:
问题不大,不要慌。调整时间,弄板载网卡驱动,哈。没事了。

网友:
这个问题和时间没有什么关系。
安装一下《Windows XP 根证书更新程序》(WindowsXP-KB931125-x86-CHS)就行了。

网友:
把你电脑主板上边的钮扣电池2032换一下吧

网友:
XP上网要手动设置一些地方,知道的不难,不知道的难。WIN7就自动了,和电池没关系

网友:
原本的浏览器已经不支持了,现在能用的也就是360浏览器和日本的mypal这两款浏览器,最好装网上的已经打好补丁的系统!

网友:
同步一下时间或者安装win7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