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990后面电压切换开关坏了,怎么找出220伏位置呢?

楼主(2022-02-12):
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
此图是网上找的,外面是这样的,不知内部结构

网友:
  从次级绕组接一个低电压交流电进去,再去测量初级绕组的电压。如果有毫欧表或者LCR电桥,可以测量初级绕组的电阻值或者电感量判断。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有阻值的两组串联就是220伏。如果没有万用表。可以用电池和小灯泡测量串到线路里灯亮的两组,串联就行了。

网友:
开关放中间就是220V

原图有误,修正一下:

现在市电电压普遍较高,很多采用240V接法。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海洋老师的图应该很清楚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海洋老师的图应该很清楚了!非常感谢!

修正版电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海洋老师的图应该很清楚了!非常感谢!

矿坛都是活雷锋。。。。。。直接把开关掰到24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坛都是活雷锋。。。。。。直接把开关掰到240伏。。。

无私奉献,送人玫瑰手有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