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小米L55M-AZ蓝屏但是有声音

楼主(2022-02-13):
刚开始时候是看一个小时左右蓝屏,重启又好了,后来越来越频繁,现在开机就直接蓝屏,也不是真正的蓝屏,就是蓝屏吧还带点暗,我拆开把主板上的排线拔下来再重新插的一瞬间能看到画面一闪,然后就又蓝屏,感觉像是供电不足或者是不是显示驱动有问题,我也不太懂,但是我看电路板上有标的数字vcc_3.3我用万用表量了是3.3v还有标的vcc_1.8的我量了也是1.8v唯一一个标32/5A的我量的是11.8v,不知道这个是不是32v电,还是说这个标的是总电压

网友A:
液晶电视逻辑板关键点电压

逻辑板驱动电路的供电系统,主要产生四路驱动电路所需的电压:
1、 VDD :一般为3.3V,用于T-CON板集成块的供电。
2、 VGL :屏TFT薄膜开关MOS管的关断电压,一般为 -5V;
3 、VGH: 屏TFT的开通电压,一般为20V ~ 35V;
4 、VDA :屏数据驱动电压,一般为14V~ 20V ,由伽马校正电路产生灰阶电压,灰阶电压约有14路不同的阶梯电压。
5、Vcom:屏公共电极电压(伽马校正电压最大值的1/2)。
       不同的屏VGL、VGH电压值不同。以上任一电压出现问题,都会出现不同的图像故障,是故障多发部位。

一、各电压异常时的故障表现
(VIN 12V/5V)、VDD(3V3)、VDA(15V)出故障时屏幕无图;
VGL(-5V)、VGH(30V)出故障时图像异常或图像切换缓慢。
VCOM(7V)出故障时图像异常或者闪烁。

二、逻辑板检修思路
1、外观检查看主芯片电源IC 滤波电容等易损元件是否存在明显烧黑或颜色异常等;
2、测电阻。测各供电测试点是否存在短路阻值变小,保险有无开路;
3、测电压。
测各供电测度点电是否正常
①电源供电Vcc5V/12V,
②主芯片3.3V , 2.5V;1.8V,1.2V 等, ③VDA14V,VGH20V,VGL-  5.5V,
④VREF13V,VCOM 6V
4、测IC 信号线对地阻值LVDS DDR与主芯片之间数据交换是否有不良。
5、检查各连接线排插看屏线与逻辑板、逻辑板与屏之间排插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屏幕就是这种情况,也不是真正的蓝

网友:
可能主板坏,也可能屏坏,只能代用下试试

网友:
你所说的32/5A可以肯定不是32v。

网友:
测试电压要是正常的,你可以通过断开屏线看看会不会恢复正常,要是恢复正常的,去某宝买技术更改的逻辑板回来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背光损坏了?

网友:
屏问题,技术或修屏

网友(2023-02-07):
楼主,你电i视修好了吗,我的跟你的一模一样,故障一样

网友:
检查下电源板上那个最大的整流二极管是否虚焊或内部接触不良,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2023-11-21):
引用 楼主:
屏幕就是这种情况,也不是真正的蓝

屏幕有问题,可断y解决(网上有方法)

网友:
那是屏组供电保险吧?12V电压,没错。

网友:
灰屏,先查逻辑板条5大电压,如果正常,基本可以扔了。3年内的找客服免费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驱动电路的供电系统,主要产生四路驱动电路所需的电压:
1、 VDD :一般为3.3V,用于T-CON板集成块 ...

高手,几大关键点电压值列举的清晰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