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着屏耗线设计,换管差异导致屏耗略超,我想没事吧?

楼主(2022-02-13):
这种超屏耗一般超得不多,我想厂家给屏耗参数时不可能一丁点余量都不留,所以我认为没事。

我想很多坛友都有有超耗的经验,甚至是长期超耗也没事的经验,能来聊聊吗?

电子我是不懂的;结构还稍微了解过一些,规范、图纸,都得有一点余量,电子界也存在类似情况?

网友:
就是出几分力的问题,出5分力能多活几年,过力也就是早死,没什么新鲜的,

网友A:
平时也不是开到满功率输出,所以没必要顶道屏耗线来使用。用低些电压,或调小些电流,既环保又长寿命,何乐不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也不是开到满功率输出,所以没必要顶道屏耗线来使用。用低些电压,或调小些电流,既环保又长寿命,何乐 ...

就怕负误差的管子。

设计上退离屏耗线后,管子的负误差又造成进一步退离,那就离开屏耗线很远了。

楼主:
寿命方面,个人觉得在屏耗线附近工作对寿命影响不大。

影响寿命的主要矛盾还是阴流;打满屏耗并不代表阴流很大,有时候阴流其实不大,寿命挺长。

网友:
屏不发红,没事

网友:
老的电子管电视机上的管子哪个都是烧的发黑,不知是否超耗使用,供电太高的地区最好降耗使用,

网友:
首先看看影响电子管寿命的关键因素《电子管与离子管》

网友:
    其次关于最大屏耗。任何设计包括机械,建筑,桥梁等等都要取安全系数,对于安全系数都有一定的范围,有的取得保守一些有的取得小巧一些,不管如何其系数都是大于1的,电子管的设计也不会例外,这就是说手册中的参数值是可以轻度过载的,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小功率管如6P*即便过载许多屏极也不会发红,用屏极发红来取舍是不可取的。对于FU-7,FU-5这样的较大中功率管是明确指出允许屏极轻度发红的,也就是可以轻微过载。例如以前所在单位的扩音机有时因为负载轻,功率管屏极发红照样工作,可是不能总这样,调整后屏极微红就可以,有时上一只新管,另一只发红也就那么地了,用一段时间就好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看来各行业都会留余量,至于留多少就只有厂里的专业工程师知道了。

网友:
这么说吧,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屏耗都不要超过手册给出的参数,在不利的环境中还需要“降格”使用。这主要还是为了设备稳定性,防止过早老化,如阴极中毒、屏级等几何变形甚至极间短路

楼主:
第一代产品重料,后面试验透了就薄料。

结构在地面上,悬念少,余量留得相对小;岩土在地下,说不清,余量留得相对大。

设计理论不成熟的年代,就拍脑袋定个偏大的安全系数;现代设计则基于概率和可靠度理论,很少拍脑袋了。

人类是很聪明的,对于摸不透的东西就留大余量。

电子管时代,古人不可能把事情研究得特别透,必然余量也得留足够。

本坛有些坛友的机子其实都超屏耗了,没人发现或没人关注而已,人家都用好些年了

网友B:
不要把自己熟悉领域的知识应用到其它领域,想当然有时会出错的。例如东北人都知道,当地到了冬天必然会下雪河里要结冰,如果认为天下都是如此,就会出现认识错误,很多时候,主观猜想与客观实际差别很大。这观点不知楼主同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把自己熟悉领域的知识应用到其它领域,想当然有时会出错的。例如东北人都知道,当地到了冬天必然会下雪 ...

必须认同啊。

我们都是外行,余量大小全靠猜。矿坛就是个业余人士聊天热闹的地方。

正真清楚的就那几个人,东西就是他们弄出来的。

给大家的就是一张纸,纸背后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C:
做vttc,用的6P12P,阳极电压都是以不内部冒蓝光,能多高就多高,玩几个小时,管子可能就嗝屁了

网友D:
    有的人用天气的变化来说明电子管的屏耗问题,天气的变化是一种自然现象,某一地某一时天气是客观存在的,他不是人为设计的,不管是位于赤道还是两极,都要遵循热力学的与气象学的定律,这里没有设计的安全系数。但是天气预报会告知中到大雨(中到大雪)再准确些会预报一个区间的降雨量(*mm~**MM),那么这种模糊数据不也类似“安全系数”吗。至于下雪还是下雨取决有当地的气温,遵循的是冰点与溶解热,0度是冰水共存。奉劝这位坛友每天晚7:35分看看中央一台的“天气趋势”,里面有气象云图
     还是那句话  任何设计都要有“安全系数”包括航天工程。
    安全系数并不是对物资的破坏状态而言。是对能够稳定工作的最大状态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vttc,用的6P12P,阳极电压都是以不内部冒蓝光,能多高就多高,玩几个小时,管子可能就嗝屁了

开心就划算。这个价格,换成出去娱乐,没法撑几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人用天气的变化来说明电子管的屏耗问题,天气的变化是一种自然现象,某一地某一时天气是客观存在的 ...

完全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心就划算。这个价格,换成出去娱乐,没法撑几个小时。

一包华子,能买好多个6p12p,俺不抽烟,尽折腾电子破烂了

网友D:
        补充。最常见“安全系数”比如你家中的电水壶,灌水太满,水开后会溢出,灌水太少开水量不足。厂家就在里面给出一个最大容量的刻度线(Uo),但是你可以超出该线而不溢出,这样实际沸腾不溢出的最大容量(Umax)与厂家刻线(Uo)的比值就是“安全系数”。K=Umax/Uo。也就是所可以少量的超出厂家给定的灌水最大容量而不会溢出。
        安全系数不是隔行如隔山,是通用的概念,这样的例子有许多,电子与机电行业也不例外。如电子元件电容器,参数指标中有:额定电压Um,实验电压Ut,击穿电压。其安全系数是实验电压与额定电压之比K=Um/Ut  输电的电力变压器其容量也不例外。

网友:
再看看几个较大的安全系数。这里有抗拉强度,直径,长度等等的安全系数。

网友:
电子管抗干,搞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最常见“安全系数”比如你家中的电水壶,灌水太满,水开后会溢出,灌水太少开水量不足。厂家 ...

各行都得留一截,看电视里打仗还有预备队

网友:
制造厂的极限参数是参考值,不是让你用的,不信寿命至少低3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安全系数不等于寿命!
经济困难时人们比较在乎产品寿命,都希望产品能用个一辈子;比如我这台手机,刚 ...

     安全系数不等于寿命!这个结论 对。寿命(T)用时间单位表示,安全系数K是个常数没有单位。但是安全系数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寿命,比如汽车的曲轴安全系数为1.5就要比安全系数取1.2寿命要长得多,这里不仅用到抗拉强度,剪切应力,还涉及疲劳极限的定义。
     楼主的问题涉及安全系数,不管是什么领域的设计者在选取安全系数时都要考虑寿命,包括你住的楼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