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匝数简易估算

楼主(2022-02-13):
webwxgetmsgimg(1)(1)(1).png Um---初级电压峰值---V。f---频率---Hz。B---磁感应强度---T。S---面积---M^2

网友:
有现成的软件只要是填写数据自动计算出来结果,而且还很合理

网友:
这公式相同的条件和其他公式计算出的数据相差大吗?

网友A:
楼主最好把公式的出处,各符号的定义,单位一并写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把公式的出处,各符号的定义,单位一并写出。 :

webwxgetmsgimg(1).png 个例,正弦波有效值电压计算的由来

楼主:
2089241394(1)(1).png 按图负载线作推挽,静态250伏12毫安。选用舌宽22叠厚28的EI插片铁芯。低频取25赫兹,磁感应强度取1特斯拉。面积按毫米计算,乘10的负6次方。初级3407匝。

网友B:
好教程,LZ继续,看着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教程,LZ继续,看着学习学习。

红横线的磁路长,尽量不用,因为电感量与磁路长度成反比。6P3超线性推挽,屏屏6600欧,功率20瓦,选CD16×32×40够用了。

网友:
是的,满足工作条件情况在同规格下尽量取Lc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红横线的磁路长,尽量不用,因为电感量与磁路长度成反比。6P3超线性推挽,屏屏6600欧,功率20瓦,选CD16 ...

线径我想取大点在0.25mm,那铁芯就绕不下,所以确定采用CD20X40X50,有充裕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径我想取大点在0.25mm,那铁芯就绕不下,所以确定采用CD20X40X50,有充裕空间。

C型铁芯,两边线包,居然绕不下,用的什么夸张数据。层组间垫纸够用就好,不要盲目加厚。线包距离铁芯越远,效率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