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骨传导蓝牙耳机的问题

楼主(2022-02-14):
新买的蓝牙耳机,好久了突然想起来试了下机器,接收距离相当短,一米内还断点,要挨着手机才稳定接收,请教下各位师傅如何修理?怎么拆开?多谢!

网友A:
看着不像真正的骨传导耳机,你看看接近耳朵部分应该开有小孔,真正的骨传导耳机震子部分应该有分量,而且听音时有震动感,你可以放在耳后骨头上看是否能清晰听到声音,目前的价格没有看到低于60元的,只有几家在六十多元的还不知道真假,大部分在百元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像真正的骨传导耳机,你看看接近耳朵部分应该开有小孔,真正的骨传导耳机震子部分应该有分量,而且听 ...

谢谢您,这个估计就是个假的,但我要求不高,能用就行,现在就是使用距离太近了,想拆开看看,不会拆!

网友B:
不是很懂,但经验上可能是某一端低于4.0版本的,一般发射和接收4.0版本以上的蓝牙音频传输距离可以穿墙的,但如果有一端是较低版本,就可能靠很近,而且有遮挡或旁边干扰厉害的话,还会出现卡顿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懂,但经验上可能是某一端低于4.0版本的,一般发射和接收4.0版本以上的蓝牙音频传输距离可以穿墙的, ...

这个带到头上手机离开超过30公分就自动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这个估计就是个假的,但我要求不高,能用就行,现在就是使用距离太近了,想拆开看看,不会拆!

这种耳机的做工用料极差,一般正常的使用距离就不超过1米,想拆开就只有破坏性拆解,这个东西就是全粘合的,没有螺丝,建议还是退货,买那种挂耳式的还好一些,应为这个东西出现就是为了骗钱的,好评都是买的,一般还都有运费险,想退就退,避免了投诉,平台就不会投诉下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耳机的做工用料极差,一般正常的使用距离就不超过1米,想拆开就只有破坏性拆解,这个东西就是全粘合 ...

好的,退不了了,也没几个钱就当练手了吧!

楼主:
拆开看了,找到问题点了,蓝牙天线线路上一个白色瓷贴片元件开焊了!不知是电阻还是电容?太小了不好焊!

楼主: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找到问题点了,蓝牙天线线路上一个白色瓷贴片元件开焊了!不知是电阻还是电容?太小了不好焊!

放大8倍左右后的图片,和针尖的对比大小!这个东西只能用风枪吹啊!!

网友:
从图片中了解了骨导蓝牙耳机,此贴己收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找到问题点了,蓝牙天线线路上一个白色瓷贴片元件开焊了!不知是电阻还是电容?太小了不好焊!

用尖头的电铬铁应可焊好!注意要加助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