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卓系统车机怎样刷机

楼主(2022-02-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Do you want to erase mmc?
OK

完了

网友:
研究怎么刷机?首先得有刷机包。没刷机包就是白搭

网友:
上面有个小孔,找个牙签捅一下,复下位试试,我朋友的车机头两天跟你的这个情况相似,复位就好了。

网友:
拆开看是不是里面的安卓小板脱焊了,我的也是一样的拆开补焊就好了

网友:
这种要拆机吧,先检查是不是核心小板脱焊,然后根据硬件配置和生产厂家,才能找到对应的刷机固件,还有生产厂家不同,超级密码不同,只有获得了超级密码,才能刷机,进行出厂设置。楼上的先复位一下,也是个好办法,不妨尝试一下

网友A:
开机慢大概率EMMC寿命到期 颠簸以后乱跳一般是核心板虚焊。我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慢大概率EMMC寿命到期 颠簸以后乱跳一般是核心板虚焊。我说清楚了没有?

我有个车机倒车无信号,其他都正常,换过摄像头,线都没有用,判断还是车机本身有问题,能请教一下怎么修吗?

网友:
升级系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车机倒车无信号,其他都正常,换过摄像头,线都没有用,判断还是车机本身有问题,能请教一下怎么修 ...

硬件问题,涉及好多电路

网友:
除了倒车图像显示,手机几乎可以代替车机了,现在机器是有倒车图像显示,是否等到机器彻底完蛋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位后可以进系统

然后改中文显示,恢复出场设置

会不会是模式按键出问题了?

网友(2022-05-02):
关键刷机包难找

网友:
估计小板虚焊了。把它重新焊一次,基本上解决好多问题。我上次在修车店拿到一个,除了能通电显示,啥都操作不了,于是补焊小板,通通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很有可能

问题是拆下来也很麻烦

每一次拆都是有可能损坏的。想不损坏就不要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