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22-02-14):
超级电容汽车应急启动电源!携带收纳非常方便,性价比高,关键是DIY的兴趣!已经实际使用几个月了非常适合东北寒冷地区冷车启动 救援等!
也算不上DIY,都是购买的一些元器件就是组装在一起,发出来分享给需要的朋友!见笑了!

1 充电器我用的是笔记本24V充电器电流5A左右
2 车充直连12V点烟器
3 电源夹子线>10平方多芯软铜线
4 实物接线图中的黑红粗线部分使用>10方铜线
5 充电模块输入范围5-30V,不要超过30V,模块输出电压调整到16V,电流调整为3A(加风扇可调整到5A),注意散热!
6 本应急电源支持一切电压在5-30V 电流大于或等于3A以上的5.5插口内正外负电源,支持充电宝应急快充,汽车启动后反充电!
7 因超级电容的特性不适合做充电宝给手机充电,所以本机的USB口只是个给超级电容充电切记(也可以不要USB)!
8 超级电容的各个连接板一定要保证接触良好个接线端子电流大于100A,输出端未加保险(如你需要加保险250A左右)
9 应急电源夹头我用的是防碰款,

10 成本:

箱体来自本论坛:15元  尺寸:长36 宽20 高16
超级电容:20X6=120元
10平方硅胶软铜线:1米黑红双芯 24元
原装Amass XT90E-M可固定公头母座:7.5
升降压恒压恒流模块:12.5元
电流电压表:7.5元
电瓶夹子:5.5元
合计:192元,性价比非常高,实物美观漂亮!
欢迎坛友一起探讨!

实物接线图

模块使用说明

韩国超级电容

实物图

补充内容 (2022-2-15 12:06):
看了网上出售的启动电源虽然主机体积比较小,但是 各种 充电器 充电夹子等不好收纳,所以采用小工具箱外壳所有配件都装进去!完美!

补充内容 (2022-2-18 09:12):
希望参加讨论的朋友一定要看好上面的接线图,不要想当然更,仔细看充电部分弄明白在讨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请问500F的电容,16V充满,有多少电能?相当于多少安时,假如启动机电流200A,这些电能可以让电机转多少 ...

500F的电容,16V放电到12V,压差4V,放出的电荷数C*U=500*4=2000Q。

2000A放电,1秒钟放完,2000AS=0.56AH。
大概相当于一个0.56AH的电瓶,按平均电压14V算,释放的储能28KJ,约7.8WH。

启动电流200A,可以放电10秒。每次启动耗时2秒的话,可以启动5次。
其实启动时电压会被拉低到10V以下的,实际启动次数大于5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F的电容,16V放电到12V,压差4V,放出的电荷数C*U=500*4=2000Q。

2000A放电,1秒钟放完,2 ...

超级电容内阻很小,放电到12v计算,我认为有点保守。

电瓶亏电打不着车,多数情况是内阻大了,电压并不是很低,但启动时电压一下就掉到8-9V(甚至更低)了。断开电路,电瓶电压会慢慢恢复,只是内阻越来越大了。所以并超级电容,降低内阻,使其瞬间可以输出大电流,顺利启动。

所以我支持楼主的做法的。但我还是不支持楼主,并联之后,电压相加除以2的说法(我认为电量相等的情况下是对的,其他情况下都不对)。

论坛高手云集,我说的,有时可能是错的,所以我论坛发言,都加上“我认为”,以免误导别人。如有错误,欢迎斧正。

网友:
电池性能下降,内阻变大,维持不了瞬间几百安培电流,才导致启动失败。因此,直接并超级电容,等效降低内阻,提供瞬间的大电流,就可以启动了。刚刚亏电时,可能超级电容都不要额外充电,只要连接一段时间。

用电瓶泵电救援时,原电瓶严重亏电时,要求,连接外电瓶一定时间后,平衡一下,才可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我车车电瓶要挂了,备一个

6个超级电容串联充电到15V直接并联到电瓶上,专治电瓶要挂了,电瓶再战2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做的很不错,但电容方式最大缺点是如果在没有电的野外就比较惨了,毕竟不能长期保持饱电状态。但如果是 ...

假设只要你车的电瓶电压>5V就可以用点烟器通过升压给超级电容充电到16V,手机充电宝也可以,充电口设计了升压模块!

网友E:
使用前先用220伏充电?
充电后放置多久以后还可以启动车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前先用220伏充电?
充电后放置多久以后还可以启动车子?

初次使用可以点烟器充电 也可以笔记本电源充电 也可以充电宝充电,模块限流不会大于3-5A!

我使用充电16V 放置30天左右 还有15.2V有,漏电非常小!漏电大小要看超级电容质量!

只要电压在12V以上就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F:
这个好,比锂电安全,有20个18650,原来想串并联试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比锂电安全,有20个18650,原来想串并联试做。

帮朋友做了3套都在使用中!非常完美!

网友:
这个保险公司道路救援用的比较好,个人备用的话太大了吧。不过楼主在北方,这个的确是很不错的,充电速度快,受温度影响小。

网友G:
东西看着不错,关键充一次电能点几次火?假如点两三次汽车还不发动不了就没电了不误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东西看着不错,关键充一次电能点几次火?假如点两三次汽车还不发动不了就没电了不误事吗?

充一次电永远使用,因为每次启动后汽车发电机反充电1分钟左右就又充满了!测试过保守的充电一次最少连续发动5次左右!
再有就是发动几次没有着车,只要电瓶高于5V电压用点烟器充电10-30分钟又可以重新再来!当然机器有问题肯定是发动不了!

网友H:
楼主电容哪里买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一次电永远使用,因为每次启动后汽车发电机反充电1分钟左右就又充满了!测试过保守的充电一次最少连 ...

如果这样的确可以。一直以为超级电容装不了多少电,放那没几天电就跑了。看来是小看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电容哪里买的啊

某鱼!--------

网友:
这个电容没有电充电时候用不用串联限流电阻啊?这么大电容一点电没有相当于短路啊。

网友I:
超级电容不用加均衡板吗,如相互不一致充电时是否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超级电容不用加均衡板吗,如相互不一致充电时是否安全?

本来均衡板已经买了,但是实际使用中发现只要是同一批次的超级电容一致性非常好,误差在<0.1V左右,所以一直没用均衡板,再有加上均衡板后漏电电流会成倍增加!因为汽车启动后反充电压最高只有15.5V(实测我车是这样)不会超过16V,6节串联16.2,单节允许最高电压3V,6节串联允许最高18V,所以富余量很大,首次先6节并联恒流5-30A充电24小时电压2.7V 24小时后电流应该为0了,串联后控制充电在16V以内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次使用可以点烟器充电 也可以笔记本电源充电 也可以充电宝充电,模块限流不会大于3-5A!

我使用充 ...

能达到这个性能,那你这个做的可以呀,出差回来不用担心电瓶亏电不能立即着车走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