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机芯的型号

楼主(2022-02-14):
论坛冯版处淘的一机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机器上的。中周顶部有【津无】两个字,大概率是天津产的

网友A:
被改造的东湖41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改造的东湖41机芯。

是的,底盘长大概23公分,符合东湖的尺寸。另外此机有浓烈的DIY痕迹,波段开关 短波线圈 中周都是后加的

网友B:
还能回复吗,要能回复上,在配个外壳小机不错怀旧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最小的电子管收音机--东湖D41

打算利用底盘再做个四灯机吧,已经没有恢复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回复吗,要能回复上,在配个外壳小机不错怀旧挺好。

底盘已经破坏,不能恢复了。当时就是打算回来拆着玩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底盘已经破坏,不能恢复了。当时就是打算回来拆着玩的

这个还是恢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是恢复好!

这两个手工的窟窿没有办法解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算利用底盘再做个四灯机吧,已经没有恢复价值了

做个四灯机就好,恢复难度不小,意义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两个手工的窟窿没有办法解释了

那个孔可以忽略,在里面看不到,或者铆接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四灯机就好,恢复难度不小,意义不大。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孔可以忽略,在里面看不到,或者铆接一块!

方案可行,只是这样做意义不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方案可行,只是这样做意义不大了

只是觉得这种机芯很少了,以后也不好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觉得这种机芯很少了,以后也不好找了!

此机已经被内行人改造的面目全非,我原来还以为就是个外差机,原机没有什么可利用的器件。底台已经是酱紫了,有兴趣玩送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机已经被内行人改造的面目全非,我原来还以为就是个外差机,原机没有什么可利用的器件。底台已经是酱 ...

谢谢!零件不好配,就不要了。

网友:
给我吧,我试试看。我有东湖41机壳,也已经高仿了后板(在本坛发贴展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