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用久了到底补充硫酸还是蒸馏水

楼主(2022-02-14):
有一电动车铅蓄电池,三年了电量下降。想抢救一下,多活一天是一天。到底是补充蒸馏水,还是硫酸水?

网友:
要加要早加,等容量明显下降了就已经晚了
原因记不得了,好像是因为长期欠充电后,两极极板上的海绵状活性硫酸铅(硫化后)慢慢结晶变成坚硬不溶于水的白色硫酸铅结晶体,活性物质一减少,容量就下降了,说明部分已经硫酸盐结晶化了,以前水电瓶可以倒掉电解液,用纯水代替,用小电流充电方式,把极板上的结晶硫酸铅慢慢重新溶入水中,纯水变成较稀的硫酸铅溶液后,倒出来浓缩,再重新加入纯水到电瓶,走到极板上所有的硫酸铅全部溶解到纯水中,倒出来的全部蒸馏方式浓缩到标准液,再把标准液倒入修复的电瓶中,重新立即补充充电,使标准液转换成标准稀硫酸溶液为止。(但是名维护电池,因极板间用的海绵状吸水性材料,电解液倒不完全,无法完全用纯水代替,硫酸盐结晶层就难溶回电解持浓度较高的水中)

PS:度娘一下结果:

电池负极栅板的主要活性物质是海棉状铅,电池充电时负极栅板发生如下化学反应:
PbSO4 + 2e   =  Pb + SO4 2-

正极上发生氧化反应:
PbSO4 + 2H2O  = PbO2 + 4H+ + SO42- + 2e

放电过程发生的化学反应是这一反应的逆反应,当阀控式密封铅酸光宇蓄电池的荷电不足时,在电池的正负极栅板上就有PbSO4 存在,PbSO4 长期存在会失去活性,不能再参与化学反应,这一现象称为活性物质的硫酸盐化

极板的硫酸盐化也成为不可逆硫酸化,这种现象是由于使用维护不当造成的。所谓硫酸盐化,是活性物质在一定条件下生成坚硬而粗大的硫酸铅,它不同于铅和二氧化铅在放电时生成的硫酸铅,它几乎不溶解,所以在充电时不能转化为活性物质,使电池减少了容量,坚硬而粗大的硫酸铅常常是在电池组长期充电不足或是在半放电状态长期储存的情况下,加上温度的波动使硫酸铅再结晶而形成的。光宇蓄电池硫酸盐化的根本原因是电解液中有表面活性物质之类的杂质,如果它们吸附在硫酸铅表面上,则将使硫酸铅溶解缓慢,因而限制了在充电时二价铅离子的阴极还原,如果表面活性物质吸附在金属铅上,则在充电时提高了铅在铅表面形成晶核的能量,即提高了铅析出的过电位,因而充电不能正常进行。光宇蓄电池正极硫酸盐化比较困难,这是因为正极充电时进行阳极极化,其电位值较正,足以把表面活性物质氧化掉,所以正极不容易发生硫酸盐化。

网友:
当年我开摩托车时,特意3元多买个电瓶比重计。 每次它说了算
只要电瓶水没翻倒流出,只加蒸馏水就可。

网友:
蒸馏水  跑走的几乎都是水,硫酸还在。加硫酸水,马上见动力大了,但没多久就废。

网友:
车用汤浅水电池,不行了,加了专业仪器制的高纯水,然并卵

网友:
正常失水可以补蒸馏水。如果有外漏就补酸。

网友A:
换新吧,任何折腾也救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吧,任何折腾也救不活

车主家贫,想多用半年。

网友:
电动车铅蓄电池,三年了电量下降,电动车铅蓄电池,是干式免维护的。主要是电瓶硫化了,它的埙伤是不可逆的,加纯净水或电瓶补充液都没用。。。现在市面上有卖一些电瓶补充修复液产品,可以试试,而这种修复液大多是由钼酸铵、次亚磷酸钠、焦磷酸钠、硫代硫酸钠、氯化铵和蒸馏水等多种化学物质按照一定比例制配而成,经过浓硫酸反应,配成原液,然后再经过工业蒸馏水稀释后,制成修复液。修复液可以软化细化溶解硫酸盐晶体,使硫化层溶解返回到溶液中,从而补充极板失去的活性物质,增加电池能量,能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新吧,任何折腾也救不活

说的对,,,卖电动车电瓶修复液的厂家心里都明白。电瓶修复液就是骗人的。。。。看最后一条。电瓶埙坏,不外乎,流化,钙化,断格。。。

网友:
加水可能立马完蛋,电池寿命到了。。。

网友:
个人经验,什么都别加!加了就马上报废!

网友:
买的12AH的48V电瓶车,以前天气热的时候,两天充一次电,有时三天,现在天气冷了,接送小孩子上下学,一天来回16次,单次2公里以内,一天一充,其实能撑到第二中午,但是晚上电费不是便宜么,就提前充了。

网友:
应该加纯净水,超市有卖纯净水的《一般都是500ML瓶装的》,不是矿泉水,要买上面写有《饮用纯净水》标志的,一般两年多的12A的电瓶每个空隙里面加8ML左右吧根据情况增减,不能太多不然充电会溢出来,加好水以后把接电动车正极的那块电瓶和接电瓶车负极的那块电瓶调换一下位置,一般都是第一块电瓶先坏,加好纯净水以后最好放置三四个小时再充电,充电的时候不要安装防尘帽,等充满电以后再盖上那个防尘帽,压好拆下来的塑料盖板就行,我试过可以延长一段时间。

网友:
药店买打点滴用的蒸馏水,每格加5毫升左右不能加多,充电测试,好了你捡到不行换电瓶没别的招!

网友:
铅酸电池容量下降有几种情况:
1、放置时间过长,导致极板硫化,这种情况充一两个循环即可恢复,有限时间过长导致无法充电的,用高压小电流脉冲即可修复,不需要啥高科技修复器,就一个小功率高电压输出的铁芯变压器接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就好了。
2、不小心过充导致失水导致的容量下降,这种适当补充蒸馏水即可,不要硫酸
3、长时间使用导致的容量下降,这种是极板骨架贝塔氧化铅崩坍导致的,这种是充电循环过程的必然损耗,是不可逆的,所有的修复方法无效,而使用了三年的电池必然是这种结果

网友:
蓄电池的电解液硫酸比重是1.25±0.2,高寒地区1.26±0.2,蓄电池缺液是应该加水还是加酸需要测比重后决定。蓄电池老化极板硫化或活性物资脱落加什么也不管用。试过多种修复液基本都交智商税了。

网友:
没外漏就只加蒸馏水

网友:
据说有人给容量下降的电瓶反向充电

网友:
电瓶和人一样有寿命的,寿命到了整什么也没用

网友:
只加蒸馏水,实在没有加纯净水也行。不需要添加补充液。

网友:
应该是已经不行了。这个电池好像内部液体不损耗的,容量下降原因应该不是因为液位低。

网友:
这个帖子关系到某些人的饭碗问题。回收利用的,你问他们,肯定有他们的门道。只是回收利用后的电瓶,肯定杂质多了,自放电效应太狠了。基本上,容易自放电,老要充电。

网友:
我是加蒸馏水的

网友:
对于大多数电动车铅酸电池,适当补点蒸馏水,不一定能增大容量,但是能延长电池寿命。严格来说还要加点硫酸,但是相对于补水加多少酸,量不好掌握。
市面上的充电器每次充电,多多少少都会导致电池失水,虽然每次量很少,但架不住长时间累积。一般用了几年的电池充电鼓包了就是严重缺水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