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达人,这是什么电子管?有脚,头顶还有管座。能代替什么管?

楼主(2022-02-15):
求问达人,这是什么电子管?有脚,头顶还有管座。能代替什么管?

网友:
应该是某种电子管测试仪的转换座,测试10J12S  10Ж12С WE310A 管子专用的。

网友:
这是GS-5A备件箱里面的转换座。测毛子五极管10米12C的时候用的

网友A:
估计也就是一个转接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也就是一个转接座?

非常可能,8只脚,6个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

补..........................

???

网友:
适用于GS5A电子管测试仪的转换座

网友:
楼上已经说了,GS-5A测试仪的转换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