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双脉冲点焊机(电池)

楼主(2022-02-15):
2个超级电容串联(韩国洋垃圾)20元X2=40元,控制板(某鱼58元包邮),做一对焊接笔OK了!

控制板单双脉冲可选,脉冲间隔0-2000毫秒可调,脉冲时长1-20毫秒可调!小屏幕自发光液晶显示!

一次长按A或B键调 单双脉冲短按A B键选择,二次长按调脉冲间隔短按A B键调整,三次长按保存回到正常显示,

屏幕正常显示 电压 脉冲时长,控制板自带均衡 均衡点好像在2.65V!

焊笔接触焊接件表面自动延时触发间隔0-2000毫秒可调,蜂鸣器提示音!

焊接力度也就是脉冲时长1-20毫秒可调!脉冲时长A B 键调整!

充电:

控制板自带typec充电接口,手机充电器直接充电(比较慢),接充电模块自己研究吧控制板上有焊接点!
我用的是300W大功率模块输入6-40V,输出1.2-36V恒流恒压降压模块,输出调到5.4V 电流根据所配充电器调整!

注意:

焊笔线一定要粗,我用的是音箱连接线单股应该有6平方,拆出软铜线芯截取50-60CM,3股合在一起最少有16平方以上,找两段冰箱用的紫铜管内径6毫米截取10CM左右套在软线的一端,用一段单芯6平方硬铜线磨成笔尖(如圆珠笔尖,不能太尖)插进铜管和软线的缝隙中留出适当长度并灌焊锡处理,外皮可以用废弃的HDMI线的外部蛇形尼龙皮!焊笔套热缩管,焊笔线另一端压接或焊接>150A的铜线鼻子孔径6毫米,做完就这样子!哈哈!

欢迎一起讨论

看看焊接效果

充电模块

网友(2022-03-21):
引用 楼主:
这是20档位的测试图你能看懂吗?

这是效果,要根据镍片厚度调节到合适的档位!

当然,从黑点就能看出来时间越来越长。黑就是因为高温金属氧化造成的。高温是因为你时间过长。应该调短时间,如果时间短你焊不上,那是因为你焊点那里实际功率不够。

网友(2022-02-15):
这个牛叉了 先收藏下 ,接下来可以考虑也做一个玩 挺好玩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我也买了一个,电池版的,手里面有不少18650电池,可以用上了

网友A:
显示屏是成品还是自己DIY的呀

网友:
厉害,做的非常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是成品还是自己DIY的呀

控制板自带屏幕!

网友B:
牛叉,出不?卖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叉,出不?卖给我吧

哈哈!做用着玩的,很容易就做成的,电容 控制板某鱼都有也不贵,焊笔也可以买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做用着玩的,很容易就做成的,电容 控制板某鱼都有也不贵,焊笔也可以买成品!

感谢!有空瞅瞅去

网友:
新买了一块用12V蓄电池的

网友:
看至蛮有科技感,不错。有空也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控制板型号或者站内短信一下。
控制板就像专门订做一样的,没有一点儿违和感,厉害!

已发!!!!!!!!!!!!!!!!!

网友:
也想试试看,请指明一下配件,好照方抓药

网友D:
充电一次能焊几个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一次能焊几个焊点?

没测试过,家用玩玩应该没问题!

网友E:
我买的一块控制板,卖家说我用的线有点大,有烧管的危险,叫我用小一点的线,你这样焊电池身是很危险的,小心爆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一块控制板,卖家说我用的线有点大,有烧管的危险,叫我用小一点的线,你这样焊电池身是很危险的,小 ...

他的控制板不过关吧?哈哈!

网友:
PM下配件链接,谢谢

网友F:
这个电容多大电压。多少容量的?

网友:
控制板,楼主站短一下~~

网友:
很牛叉,再来个合适的盒子装起来,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容多大电压。多少容量的?

2.7V 3000法拉,也就是等于普通电容 30亿 微法!很恐怖的!

网友G(2022-03-17):
没找到板子链接 请发一下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找到板子链接 请发一下可好

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收!!!!!!!

lz能否也pm下控制板链接?谢谢!

网友:
板子叫什么名字,某鱼搜什么

网友:
焊接效果太差了,黑点是时间太长烧出来的。原因是焊点实际功率低。解决的话要么减小整个线路损耗(再加粗线,多并MOS),要么提高电压(再加上一两串电容)

网友:
4MOS管的电流太小,价格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