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胆机第一级电压放大管栅极对地加一个几百欧姆的电阻妥否?用于提高输入阻抗减少噪音

楼主(2022-02-15):
如题,这样妥否?

网友A:
栅极对地加这么小的电阻,感应噪声确实是可以降低了,但是输入阻抗也很小了,对前级或者信号源的要求就有点苛刻了,怎么会提高了输入阻抗呢?

网友:
根本不可取,栅极对地阻抗太小,灵敏度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极对地加这么小的电阻,感应噪声确实是可以降低了,但是输入阻抗也很小了,对前级或者信号源的要求就有点 ...

常见的音源输出600欧姆,耳机输出则只有几十欧姆,正好不需要那么大的输入阻抗?
不知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B:
貌似可行,试试呗.耦合电容,要多少?? 貌似要大大大.

网友:
没必要加它,接入后就有了,也就是没输入时会有些噪声---还是你的电路有毛病。接入后在有较高输出阻抗的设备那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可行,试试呗.耦合电容,要多少?? 貌似要大大大.

直耦,没电容,电压放大管栅极直接去电位器。

网友:
不可取,常规的无源电位器音量这部分的输出阻抗是变化的,按音源0Ω输出阻抗算,10K电位器输出阻抗最大的点在阻值中点,为2.5K,同理也可以类推类似情况,如果用几百欧姆的栅漏电阻,仍然使用传统的输入第一级用音量电位器衰减,并且音量电位器为常规的10K,50K甚至更高的取值,那音量电位器的音量调整效果会奇差无比,如果想这样用,建议在音量电位器后加运放用于缓冲匹配阻抗。

网友:
这个方法并不可取

网友:
可取的话,为什么没有人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机子不是永远最小音量了,

说的对!减小这个电阻到几十K,放大器可以降低输入阻抗。这个电阻是几百欧  胆前级 的放大能力会降很低了。。。

网友:
以前经常看见这样接的,不过都是几十几百K的,栅极对地是需要接电阻的这个电阻一般都是几百K好像叫栅极泄放电阻,影响输入阻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常见的音源输出600欧姆,耳机输出则只有几十欧姆,正好不需要那么大的输入阻抗?
不知我这样理解是否 ...

10K左右就差不多了。
如果把栅极电阻弄的太少,加重前级负担,前级是输出信号都消耗在这个电阻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K左右就差不多了。
如果把栅极电阻弄的太少,加重前级负担,前级是输出信号都消耗在这个电阻上了。

感谢版主和其他坛友解答。

网友:
看你前级或信号源的输出阻抗了,如果是功放当信号源接8欧姆电阻接地也无任何不妥,不过佩服楼主,现在的材料做出来的功放还会有明显底噪让耳朵听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