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检查录像机的磁鼓工作状态?

楼主(2022-02-15):
有一台L15松下录像机,故障是磁带加载保护,检查发现磁带加载时,磁鼓旋转乏力,导致磁鼓应该产生的相位、速度信号PG/FG不正常,于是整机退带保护。
L15的磁鼓工作是由AN3814K负责驱动的,其工作要求是三个线圈循环输入驱动电压而旋转,而循环的时序则由电机线圈的霍尔块提供相位信号作为监测转换信号。因此,检查磁鼓好坏除了看三个线圈的驱动电压是否正常外,还要检查提供给霍尔块工作的电压是否正常,现在检查霍尔工作电压是正常的,三个线圈的驱动电压正常值是多少伏?希望行家们给予指导。谢谢。

L15一种磁鼓表面,单插座

L15一种磁鼓表面,单插座

l15单插座鼓底面

l15单插座鼓底面

L15双插座鼓表面

L15双插座鼓表面

L15双插座鼓底面

L15双插座鼓底面

网友:
电机电压控制

电机电压控制

电机电压控制

网友:
电机电压控制电路

网友:
实际经验中 :AN3814K驱动块 和 霍尔块 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用放大镜检查磁头崩了没有,
把状态开关拆下来,用牙膏擦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放大镜检查磁头崩了没有,
把状态开关拆下来,用牙膏擦亮

不是这个问题。磁头本身的问题不影响磁鼓旋转。

网友B:
磁鼓旋转乏力?首先在断电下手拨磁鼓看看是否顺畅,无异常在运行时监测UNREG电压是否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鼓旋转乏力?首先在断电下手拨磁鼓看看是否顺畅,无异常在运行时监测UNREG电压是否异常

unREG是什么信号?

网友B:
这个UNREG不是信号,是不稳压供电,可能应该有十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UNREG不是信号,是不稳压供电,可能应该有十几伏

明白了,谢谢!